[焊接] 白光bankon 938 忘记密码如何清除还原密码

楼主(2020-04-08):
有一台深圳白光bankon 938焊台,主控是ATMEGA8L,一时手贱乱按设定了密码(也是不经意设定,所以也不知密码了),现在锁住了温度,不能更改,要输入密码,已经拆开过,没看到复位键或还原键,不知有什么方法能还原设置,不需要密码呢?谢谢!图片参考下面这款!

网友A:
一个焊台应该不至于需要使用密码来锁定温度吧?估计是长按某个按键就可以解锁了(参考洗衣机的儿童锁)。

网友B:
我来告诉你   先按住*#键 不松手  然后开机 ,按住5秒   密码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   先按住*#键 不松手  然后开机 ,按住5秒   密码解除

非常 感谢这位兄弟,数码之家论坛果然是藏龙卧虎,按你的说法,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焊台应该不至于需要使用密码来锁定温度吧?估计是长按某个按键就可以解锁了(参考洗衣机的儿童锁)。 ...

以后搞不好冰箱、马桶都要设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