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用示波器测手机充电器纹波的疑惑求解

楼主(2020-04-08):
最近闲来无事,用示波器测了下手头三个手机充电器的输出波形,三个充电器分别为酷派手机的、乐视的和华为的,闲话少叙,先看波形
第一次测纹波,不知道方法对不对,带宽限制也开了,还有个数字滤波不知道和带宽限制有什么区别

还有下面这个是触发方式吧?

测试之后有以下几个疑问,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1.纹波电压怎么看,示波器读数我会,就是不知道怎么取点,比如这个,纹波电压应该是75毫伏还是100毫伏呢?

2.从以上这些图形看,不考虑输出电流的话,单看纹波的话哪个充电器好一些呢?
3.带宽限制和数字滤波对于测纹波有什么区别呢?能否通用,该选哪种呢?
4.最好能教一下具体怎么测纹波?实在是零基础啊。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电脑怎么不能传图片呢,老提示非法

最后上设备

楼主:
能删了么,点保存草稿不知道怎么回事给发出去了

网友A:
发出来看看怎么一回事

网友B:
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还是交直流叠加,取一个完整周期,周期的起始点和结束点分别作x轴垂线,这2条线与x轴和波形本身围成的图形面积就是平均值,其平方就是有效值。如果示波器支持傅立叶分析,可以直接看到每个频率分量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形呢?

图来了,电脑没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直流还是交流还是交直流叠加,取一个完整周期,周期的起始点和结束点分别作x轴垂线,这2条线与x轴和 ...

那请问比如这个波形最低电压从哪里算呢?是从所能见到的最低点算么,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干扰引起的,所以不太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出来看看怎么一回事

来啦来啦,图来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比如这个波形最低电压从哪里算呢?是从所能见到的最低点算么,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干扰引起的,所以不 ...

寄生振荡由器件本身以及引脚布线等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引起,就是振铃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生振荡由器件本身以及引脚布线等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引起,就是振铃现象

我好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异世界的大门
非常感谢,我觉得我应该继续深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