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能给USB数据线分开,摘开供电部分走独立供电吗?

楼主(2020-04-08):
车机买了个盒子,然后支持苹果的Carplay了,但是数据线连接手机,供电走的车机的USB,电流太小,估计连2W都费劲。手机充电太慢了。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数据线劈开,数据不动,供电断开,然后额外走一个5V供电,以实现供电加强的目的,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理论上讲,设备供电两根正负极本身不带协议的吧,应该不是跟数据绑定状态?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毕竟MFI认证数据线太贵了,直接剪掉万一不行,太贵了。。。。
车机母USB,盒子公头插入车机母头,盒子母头插入MFI认证数据线,MFI数据线公头插入IPHONE。我打算把MFI数据线分出电源线两根额外接到独立5V供电,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A:
当然能,3.5寸硬盘盒了解一下。
至于充电慢,不一定是车机问题,而是手机把USB当电脑了;只能0.5A以内充,也就是充电协议不对。

要想充电快点,可以做一个专用数据线,把白绿二线不跟电源连接,直接在内部短接,也就是苹果的1A协议;有兴趣可以用电阻搭个2A协议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3.5寸硬盘盒了解一下。
至于充电慢,不一定是车机问题,而是手机把USB当电脑了;只能0.5A以内充, ...

数据还是必须要有的,只需要加强供电就行了   短接RXTX就不能用车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