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金立AX-158V DVD数码视盘播放机CD2203电源芯片损坏

楼主(2020-04-08):
同事的金立AX-158V DVD数码视盘播放机不开机,经查系CD2203电源芯片损坏,用THX203H代换后正常工作。

上电后测芯片1脚启动电压为零,而启动电阻R7前端电压为140V,拆测R7并没有断路。

测试芯片1脚和5脚直通对地短路,系芯片故障,经查用THX203H可以代换

THX203H加了插座测试的

上电可以工作了,输出+5.02V +11.25V及-11.50V 三组电压

开机画面

但是发现托盘不能出仓

继续查找原因。。。。

发现皮带有老化迹象

取下看就明显了

从另一光头故障的DVD机芯拆个皮带代换后正常了

机芯等部分的一些图片

网友:
偶家还有台步步高的,平时放刻录的MP3碟

网友A:
这位同事是位老同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同事是位老同事吧?

非常正确,加十分

网友:
n年不用了~

网友:
背面元件符号自己画的?我也喜欢在背面画元件符号,方便分析原理图

网友:
谢谢分享。。。。图三元件符号画的很工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