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电磁炉报错e12

楼主(2020-04-08):
小米电磁炉错误e12 ,测试igbt 热敏电阻为150k,用风枪加热,阻值下降,应该属于正常,检测炉中心热敏电阻2个,单个阻值都是368k,不知是否正常,请问哪位师傅维修过知道正确阻值

网友:
垃圾小米,我用了三个月就短路跳闸

网友A:
网上找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的,供参考:

线圈检测过通路,正常的,所以我比较困惑,22欧电阻和150k电阻都是正常,芯片各个脚位都是正常

网友B:
我的一个多月坏了,发售后要换主板,180,我去,自己打开花10块买原件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多月坏了,发售后要换主板,180,我去,自己打开花10块买原件钱修好了 ...

有理有据,一个月为啥不保修,人为损坏换了啥元件了?

网友(2022-04-30):
e12跟温敏电阻无关!

网友:
大引脚虚焊  查查板上大焊点的补焊

网友:
小米就是样子货,故障率挺高,我是不会跟风买小米的如何产品!

网友:
电磁炉买传统家电牌子的不好?XM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精

网友C:
电磁炉个人认为雅乐思不错,一般可以用五年以上,坏了也容易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个人认为雅乐思不错,一般可以用五年以上,坏了也容易修。

今天修了一个米家的电磁炉,炸IGBT管烧保险,换后通电开机报E12,经查是18V贴片稳压二极管短路导致IGBT管没有驱动信号,换了工作正常。

网友(2022-08-07):
IGBT部分没问题,那么很有可能是驱动部分的信号通路或者是驱动芯片的供电问题。建议先检查驱动芯片的低压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