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石英钟机芯 取晶振

楼主(2020-04-08):
这个机芯也是坏的 拆开取晶振

网友A:
32768 拆下来干什么?  做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768 拆下来干什么?  做表?

如果其他的钟不准可以换上试试

网友B:
有的晶振还是很准的,我就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晶振还是很准的,我就换过。

过轮坏了,找个旧的换上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