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电子调光器

楼主(2020-04-08):
找到一个坏的电子调光器 拆了取电路板拆元件

网友A:
可控硅是个BT136吧

网友B:
这个是良心产品!最大功率100W竟然使用了那么大的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是个BT136吧

可控硅就是BT136

网友C:
拆了可惜了,小范围的调压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可惜了,小范围的调压还是不错的。

是坏的 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坏的 不能用了

这东西坏也是电位器坏,调不准。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可控硅调光闪的头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良心产品!最大功率100W竟然使用了那么大的可控硅。。。。。。。。。 ...

100W用BT136很正常吧?我买的吊扇调速器用的也是BT136,台灯那种是MAC97A6,跟9014差不多大的管子最多不超过60W,我用来给60W烙铁调温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W用BT136很正常吧?我买的吊扇调速器用的也是BT136,台灯那种是MAC97A6,跟9014差不多大的管子最多不 ...

220V100W白炽灯泡额定电流0.45个安培。
BT136额定电流4个安培,可以负载880W,(220V),砍一半丢掉,可以负载440W,再砍一半也可以负载220W,哈哈哈。。。说人家良心,没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100W白炽灯泡额定电流0.45个安培。
BT136额定电流4个安培,可以负载880W,(220V),砍一半丢掉,可以负 ...

好像不是这样算的,按这算MAC97A6也有0.8A,够100W负载用,但是上100W负载分分钟炸了,貌似厂商对元器件选择一般要标称电流要大一到两倍的样子,例如5V2A的开关电源整流肖特基经常用5-10A的很常见。

网友:
最普通不过的可控硅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