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5B 万用表不归零

楼主(2020-04-08):
有一台 15B 直流mV档与 直流10A档不归零,大大们有知道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
难道是隔空取电

网友A:
应该是电池腐蚀后遗症吧

网友:
有可能是静电

网友:
mv短接归0就是正常的。

网友:
不知道,电流档不归零的少见,这得打开一点点量了

网友:
把底数记下来,测量后减去底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腐蚀后遗症吧

确认是前任用的时候,电池漏液腐蚀过,后来我清理过一直没留意,最近才发现这现象,其它档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是前任用的时候,电池漏液腐蚀过,后来我清理过一直没留意,最近才发现这现象,其它档都是正常的。 ...

漏电不好搞

楼主:
刚试了下,mV档短接可以回零,10A档不行

网友A:
搬板吧,闲鱼上有福禄克15B 17B漏液专用新板卖 好像30元左右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板吧,闲鱼上有福禄克15B 17B漏液专用新板卖 好像30元左右一块

公司的表,不折腾了,10A直流档反正少用,不管它了,

楼主:
原来是一块 17B的阉割板

网友:
我的mv档就是一直在跳的,你只要短接显示0应该就没啥问题,电流那个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一块 17B的阉割板

我现在看到的15B,都是用17B阉割过来的。

既然芯是17B,恭喜你,你可以把17B的相对值和频率/占空比两个功能打开来。就外壳打两个洞,增加两个按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看到的15B,都是用17B阉割过来的。

既然芯是17B,恭喜你,你可以把17B的相对值和频率/占空比两个 ...

好像不行呀,按到频率模式直接就显示50Hz 占空比也是直接显示50%,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的表,不折腾了,10A直流档反正少用,不管它了,

试试洗板,用去离子水,没有的话如果家里净水器是逆渗透也凑合,或者去买逆渗透的瓶装饮用纯净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搬板吧,闲鱼上有福禄克15B 17B漏液专用新板卖 好像30元左右一块

主芯片就得30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芯片就得30多了吧

原装富晶的是要30多,替代的只要几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