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助各位老板这是什么主控

楼主(2020-04-08):
金士顿240G v400

网友:
从什么盘拆出来的?如果是金士顿A400,有可能是群联PS3111-S11(不确定)

楼主:
是金士顿A400

网友:
这个板型就是群联3111

楼主:
短接后识别不到啊

网友:
群联,金士顿日常群联+东芝(一般也就是黑片)

网友:
短接上机不就知道啥主控了 还有看标签上的固件号 也能知道啥主控啊  金士顿也就用88S1074和PS3111 你这个没缓存 多半是PS3111

网友A:
群联的主控要接SATA接口开卡,而且要开AHCI
你用USB转接卡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联的主控要接SATA接口开卡,而且要开AHCI
你用USB转接卡是不行的

一会试试SATA

网友:
这哪里是A400,明明是V400。小M主控,按群联查当然查不到

网友:
很可能是88nv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