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个可做电钻的减速电动机,看看构造

楼主(2020-04-08):
拆个可做电钻的减速电动机,看看构造驱动电压9V ,,,110转 。

塑料驱动齿轮

拆开看看电机 ,无刷?

铜丝很细

竟然是电刷的,不过磨损小

看来做不成电钻了 ,丢垃圾桶算了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A:
录音机用的电机啊

网友:
这电机做电钻力度小了点吧?

网友:
录音机电机那有減速的?这不知是口舍上用的。

网友:
收录机马达连调速板都没有拆

网友:
这回成零件了~

网友:
转子输出轴有点短,做电钻扭力不太够。通过减速箱的话,可以改成手摇发电机玩玩。

网友:
110rpm做电起子也是低速的吧,转速增加十倍做电钻也偏低啊!

网友:
这电机也太小了吧

网友:
拆得好细啊,赞一个

网友:
我以前很喜欢收集里面的漆包线,做飞线啥的,或者做个音乐贺卡,看不到导线的那种,但后来网购里能买到后就没刻意去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录音机用的电机啊

这个是点钞机上面的电机

网友:
最后一图右下角就是要改造的物件吗

网友B:
什么马达都可以做电转,效果怎样而已
一般用途的话,论坛19元电钻可以拥有。大不了找个ATX电源供电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马达都可以做电转,效果怎样而已
一般用途的话,论坛19元电钻可以拥有。大不了找个ATX电源供电完事 ...

19的电转还有??这么做出来的???差不多成本价卖了吧

网友:
这个是验钞机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