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480G SM2258XT方案。。开卡求助。。已上ID图

楼主(2020-04-08):
连续停了几次电之后,突然就开不了机了,挂在硬盘盒里在其他电脑上,能识别出盘符,但是点不开,可能是速度太慢了,导致系统也很卡
用开卡工具尝试开卡,连开卡工具都会卡,SCAN完后识别出来 点闪存看颗粒都会导致无响应。。量产此次都是read flashid fail
然后我就想把分区全删了试试,用diskgenius东搞西搞。。搞到最后盘符没了。。用开卡工具SCAN都扫不出了。。
是不是彻底晾凉了?

网友A:
有两个点要短接,开卡工具认到后短接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点要短接,开卡工具认到后短接断开

请问是哪两个呢?

网友B:
短接ROM 上机工具识别后取掉短接  你这个闪迪需要用2258XT闪迪专用版本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ROM 上机工具识别后取掉短接  你这个闪迪需要用2258XT闪迪专用版本才能开 ...

哪里能找到这个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ROM 上机工具识别后取掉短接  你这个闪迪需要用2258XT闪迪专用版本才能开 ...

大佬 还在吗? 我上了ID图 能帮我看看是不是闪迪的闪存。。。还有在哪能找到闪迪专用的工具呢

网友:
U 盘量产网、量产工具下载站、量产吧之类的网站找找吧

网友:
ID好奇怪,查不到任何信息。

网友C:
前阵子开过EA114,这个应该是有锁然后解code的片子,我的是bics2的,自己调的固件也只能开58xt。。。开完缓外很不错,缓内个位数。。。当u盘用了。。。这个应该是bics3的吧?感觉解code解的id都变了。。。
据说台电搞了好一批这个颗粒,估计参数只在他们自己手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开过EA114,这个应该是有锁然后解code的片子,我的是bics2的,自己调的固件也只能开58xt。。。开完缓 ...

意思就是开不了?

楼主:
还有大佬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阵子开过EA114,这个应该是有锁然后解code的片子,我的是bics2的,自己调的固件也只能开58xt。。。开完缓 ...

怎么CE这么少,这个颗粒,是不是不用特殊的固件,查看都是带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CE这么少,这个颗粒,是不是不用特殊的固件,查看都是带锁的

不懂。。-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两个呢?

短接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CE这么少,这个颗粒,是不是不用特殊的固件,查看都是带锁的

应该是没点那个Displayall显示所有,CE0是2个CE。CE跳线跳的是2,4,6,8。贴的是F1。掉CE还是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CE这么少,这个颗粒,是不是不用特殊的固件,查看都是带锁的

感觉看错了。掉CE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哪两个呢?

方脚和一个边上的圆角

网友:
需要短接所有CE角

网友(2022-06-07):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2-10-26):
连续两个台电480G都是这ID,一个不认盘就短接开卡,但死活找不到合适的FLASH,查了下好像不存在似的!另外个也是这ID能认盘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