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淘汰的5v充电器,带光耦的RCC电源,改个12v的输出小电流,难度大吗

楼主(2020-04-08):
其实RCC电路也很广泛,但不知道它的保护,限流,限压,过压是怎么实现的?

能出个2-3W,应该可以的。不行再搞个78l12,1117什么的?

网友:
小于50W输出的小型开关电源常用,单管完成高压端电路。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0716/01/12109864_485179707.shtml

网友:
先把高压侧开关三极管和低压侧整流二极管换掉吧,换个耐压更高的型号

网友:
实RCC电路我不懂,但我知道开关电源的保护,限流,限压,防过压是怎么实现的。楼主是在考我们这些小白的吧?

楼主:
这应该是个小工程。

楼主:
看了一些帖子,似乎都没有说明白。
带光耦的小电源非常多,可以乱折腾,烧坏了,就拆元件吧。
有的有431,有的没有,也许是个稳压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RCC电路我不懂,但我知道开关电源的保护,限流,限压,防过压是怎么实现的。楼主是在考我们这些小白的 ...

各个论坛都没有小白学习的资料。
文库有,但太罗嗦,复杂了。

网友A:
有稳压管的就改稳压管,有431的改431的上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稳压管的就改稳压管,有431的改431的上分压电阻。

这样改的电源稳定吗?对变压器没什么要求吧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18

改手机充电器电压作为电瓶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辅助电源

楼主:
作为一个很古老的电路,没有去稍微理解下,也是很可惜的

网友:
以前老式CRT彩电基本上都是,不照样很稳定

网友:
13003的很好改,淘宝便宜的12V电源很多拿诺基亚5V改的

楼主:
1。基本上是初级c945+ 13001或者13003。
2。光偶反馈,次级。。有个稳压管。
4。这样改稳压管就可以设置输出电压。电流最大一般在400ma,再大了电压就降,也就是保护了。
这是5v部分,可以改稳压管,设置8v,9v,12v,15v等,很容易。
改了电压,空载就大了,有的 电路设计的好,空载很小,1.5w。

有的设计的不好,12v的时候,空载就有3w。

现在很少有初级稳压管来调电压的了,基本是次级的光耦+稳压管,或者431.

5。次级再就是接431,8550,8050等构成恒压4.2v的锂电池的充电电路,也很 独立。这部分我不要,有的就焊开路。

6.变压器的线径应该很关键。

网友:
不用改,接个升压模块。

楼主:
稳压反馈,,基本是次级的光耦+稳压管,或者431.

网友(2023-05-11):
遇到同样问题,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