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9341 可刷固件 原来是小博 固件显示为COMFAST CF-WR605N

楼主(2020-04-08):
手里有一个小博,因为有广告一直没用,今天拿出来玩玩想刷一个正常的固件,<div>原件显示为 “COMFAST CF-WR605N”  CPU为 AR9341,内存是:EM6AB160TSE-5G 单片。<p></p></div><div>可以WEB导入固件, 但是刷了几个 不是重启后还是刷机界面就是无法连接的。 </div><div>求大神给一个可以能正常使用的固件,感激不尽~~~</div>

楼主:
手里有一个小博,因为有广告一直没用,今天拿出来玩玩想刷一个正常的固件,
原固件显示为 “COMFAST CF-WR605N”  CPU为 AR9341,内存是:EM6AB160TSE-5G 单片。
可以WEB导入固件, 但是刷了几个 不是重启后还是刷机界面就是无法连接的。
求大神给一个可以能正常使用的固件,感激不尽~~

网友A:
去明月永在找WR841N V8,加载U盘的问题一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明月永在找WR841N V8,加载U盘的问题一并解决。

感谢你的回复,但我还是没有成功。我能进入这个应该是刷机界面吧, 跟其它的不太一样。
我在  明月永在  找到了固定,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几十K呢?  刷了后闪一下就没反应了。
找了一些 3M左右的,感觉刷进去了,然后还会重启,但就是不正常。

网友B:
小博的机器是comfast代工的,都能在comfast找到对应的产品,可以直接WEB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博的机器是comfast代工的,都能在comfast找到对应的产品,可以直接WEB刷机。 ...

找  comfast  有这款型号,但就是这款型号没有固件下载。

网友(2021-07-22):
怎么进入刷机介面。我的进不了。用编程器写breed-ar9341-r1163 但是提取不了ART没有无线信号

网友(2025-06-29):
怎么进入刷机介面

网友:
ar9341的固件,多的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