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u盘做系统失效格式化就没用了 大神知道怎么恢复吗

楼主(2020-04-08):
插上u盘就这个样子了,识别不了,没内存。

网友:
用一些U盘修复工具重建分区试试

网友:
重新量产一遍基本就能解决

网友:
掉固件了
重新量产即可

网友:
量产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用磁盘精灵打开看看磁盘还在不在,如果不在用芯片精灵检测一下主控和闪存量产吧。

楼主:
量产过了 一直叉叉 不行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