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完结】跟风做一个助听器

楼主(2020-04-08):
在亮贴之前,先总结一下我做这个的不值得借鉴的地方
1、搭棚做法在音频设备上应该是错误的,会给音效带来预想不到的问题。
2、采用木壳,磨蹭噪音更明显

原来开关位置设计是用来切换单指向和全指向咪头,后经论坛大大推荐后,觉得我的做法可能多此一举,本身外壳就做得不到位。
因此把电源的水银开关撤销了,把切换开关当作电源开关。

在此感谢坛友们发的贴,以及贴里面回复的探讨,我基本上全一字不漏的看完了。感触非常深,我本应该站在你们的肩膀上做得更好的,结果还是弄成这样。。

前天给老爸戴,他说有改善,那时候用的是头戴耳机上面的咪头,现在买的是超心型单指向咪头9745【坛友推荐】

,确实噪音少了些。。

给大家上个外观

外壳用的的是【红贵宝】3mm厚的板,连接之间用兄弟好伺候。

以下是施工图

东拼西凑的零件,画好3CM*5CM的框框,全部搭棚放在里面

以下是之前发帖请教的内容:

我现在按着论坛大大的电路,在自己飞线搞一个,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有几点疑问
1.噪声,外部低沉的声音(无用声),对常人来说是正常,而且也可明确发生位置,但是耳机里这个声音变成噪音无法分辨是哪里的。同时在其他声音发起时,这个噪声成了干扰,我个人觉得听起来所需要的声音不是很清晰,不戴耳机更清晰清楚。
2.电位器只有500K,根据大大指点串一个200k电阻,音频调节范围缩小? 我这个声音不能关到最小(无声),一直都有接近环境大小的声音
3.咪头,我是拆头戴耳机上面的,应该是单指向咪头,这种是不是灵敏度很低?但噪声按理要小?
如果我购买一个全指向咪头,需要前后开孔拾音,如果夹在胸前,和衣服剐蹭,会不会也增加杂音?

在此致敬论坛大大

网友:
你元件参数用的不对吧,我看这电容就跟电路图上的容量不符,貌似别的坛友做出来反应都挺不错的,你按原来的元件参数试试

网友A:
又看了一下,容量可能没问题,但是那个安规电容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可以换瓷片电容之类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规电容?

是啊,好难找到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看了一下,容量可能没问题,但是那个安规电容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可以换瓷片电容之类的试试? ...

嗯,容量是0.1的,就是不好找,刚好买东西店有个安规电容0.1的。
如果用贴里面的元件可能要找两三家淘宝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好难找到0.1

淘宝上1块多钱包邮的很多的,支付宝砸蛋能搞个1块钱左右的红包,领完红包买也花不了几个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9750441904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5942097085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4462164844&skuId=3999647011475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44801335910&skuId=4112328240422

网友C:
最好是双话筒X分输入,这样可以抵消环境噪音。得到人声

网友C:
助听器双麦克风-助听器双麦克风的好处

  双麦克风的信噪比要比单麦克风好。能够摄取各个方位的声音,在嘈杂环境能识别患者前方的言语声而衰减噪声,从而提高言语的清晰度。单麦克风是全向性的摄取生源,不能识别言语和噪声,所以对声源的定位和降噪就做得不够到位了。助听器双麦克风有2种形式
1.麦克风双端口分别在前后两个位置接收信号,两路信号被传送进机芯内的微电脑内,电脑根据声音信号到达两个麦克风的时间差等来确定方向。

2.TM 系统中两个麦克风系统,呈水平排列,应用延迟和抵消的方法,芯片最终实现指向性功能的。双麦克风电路更复杂,芯片速度更快,技术含量更高,价格稍高。主要在处理变化的、复杂的声音环境时,自动选择全向性或方向性麦克风,提高信噪比,有效保护听力,表现更出色。

网友:
MIC换屏蔽线看看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1块多钱包邮的很多的,支付宝砸蛋能搞个1块钱左右的红包,领完红包买也花不了几个钱:
https://item ...

谢谢!我看看貌似104比较容易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助听器双麦克风-助听器双麦克风的好处

  双麦克风的信噪比要比单麦克风好。能够摄取各个方位的声音,在嘈 ...

你好,IC用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双话筒X分输入,这样可以抵消环境噪音。得到人声

我就这样想的,手机大都双话筒接收声音,坛里要有会编程写个app,把手机变成助听器,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IC用的是什么型号?

TDA2822
1.8-6V电压,假的很多淘宝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1块多钱包邮的很多的,支付宝砸蛋能搞个1块钱左右的红包,领完红包买也花不了几个钱:
https://item ...

现在砸蛋都是空蛋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砸蛋都是空蛋了,不知道为啥

砸蛋好像改了,现在是要浏览8个页面,然后每天能搞1块钱左右,有时稍微多点,你的空蛋是我说的这个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砸蛋都是空蛋了,不知道为啥

我的才0.09,空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才0.09,空蛋

你说的砸蛋是点进去会开一个初始金额比如0.1,然后下面点8个宝贝页面,每点一个页面给0.1-0.2不等,然后点完8个给一个1块钱左右的红包,是这种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砸蛋好像改了,现在是要浏览8个页面,然后每天能搞1块钱左右,有时稍微多点,你的空蛋是我说的这个么? ...

浏览八个页面的也有,五六毛,

剩下的是邀请好友砸蛋,每次都是空的,
以前好歹有个两三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浏览八个页面的也有,五六毛,

剩下的是邀请好友砸蛋,每次都是空的,

邀好友砸蛋的是以前的,改成浏览8个这种之后入口都没了,我都没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