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跟风拆个网红焊机顺便请教改造下家用

楼主(2020-04-08):
某多多月卡券减9外加2块钱券149到手6米焊线,焊帽,接头插头一堆不值钱的小玩意,问题是就没有地线,只有6米焊线不用说这个价格肯定不是铜的,就不剪了,改天再去找点,所以还没试机,单板机也不抱太大希望,能凑合用就行,貌似看评论粘焊条的比较多,请教下改造方法
明明是巨坦,到货收到的却是大焊首先是三维
螺丝还不小,不好拧,论坛神器打滑了,批头没坏,中间拧滑了

背板
电容标称450V820,总计6个,看三维怎么也不像
硕大的变压器,估计是铝线
一个整流桥,看着没搞头就没拆下来看型号,另外4个应该是快恢复二极管跟IBGT,看坛友拆机的同类型的估计最大也就60A的,没发现有闲置的空位,加装的话还真不知道加哪

网友:
不如在多花一点钱买个好点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做工不错,不懂这个

网友A:
100多的电焊机你还想怎样啊

网友:
外表果然很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多的电焊机你还想怎样啊

裸机用券好像80多

网友B:
不是返修机就不错了,我也买了世纪瑞凌的机器,变压器是铝线的,里面的软线也是铝线的,108蚊包邮,貌似最开始才88蚊。偶尔用用还可以,家里修修补补也很方便,只能2.5焊条,连续玩儿了一上午也没坏这东西,貌似300多就能买到不错的机器了,30蚊后来垃圾佬那又买了台多管机,但是不会修,奈何是坏的,改天让我认识的老爷子帮我看看

网友:
家庭维修用非常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返修机就不错了,我也买了世纪瑞凌的机器,变压器是铝线的,里面的软线也是铝线的,108蚊包邮,貌似最 ...

你的粘焊条不,下午试了下很严重啊,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接触过焊机头回用的缘故,以前拧断的扳手焊了一坨好歹焊上了

网友:
17年我也买了个88的世纪瑞凌的,我不会焊.试了几下,粘得厉害,不过借给别人用.焊2.5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粘焊条不,下午试了下很严重啊,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接触过焊机头回用的缘故,以前拧断的扳手焊了一坨好 ...

我感觉还是手法的问题,以前我用三相的大电子焊机也粘,要不就出窟窿。现在用这焊机爽得很,可能我要求低吧,单位焊接铁门和护栏很不错,慢慢熟练就好了。

网友C(2020-07-13):
我的是4个电容,不知道什么时候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4个电容,不知道什么时候坏

我这是6个,估计是套皮的,量了单个130的容量,改了纯铜变压器,470电容柜3个快恢复二极管100A一根焊条都没焊完就炸了,换了IGBT,4个输出电阻修复了丢一边吃灰去了,又败家了个MOS管的,焊机吧吧主推荐的300出头,跟这个完全天上地下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是6个,估计是套皮的,量了单个130的容量,改了纯铜变压器,470电容柜3个快恢复二极管100A一根焊条都 ...

一根就坏了,多粗的焊条?我今天试了试2.5烧了5/1还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根就坏了,多粗的焊条?我今天试了试2.5烧了5/1还没炸

估计是加大快恢复二极管,电流表不准,实际电流大了,然后我开的电流也大就炸了

网友:
我买瑞凌200T花了六七百,配线,配自动面罩,配焊把,加一块八百多了,用着挺好,3.2普通J422焊条随便焊,2.5焊条开大了还烧红焊条,用了几年没问题,也没出现粘焊条的事。
前阵子又700入手一套全套瑞凌氩弧焊,包括瓶焊丝面罩手套,还在摸索咋它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加大快恢复二极管,电流表不准,实际电流大了,然后我开的电流也大就炸了 ...

看来不能随便改!我就是想把那4个电容换了,太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不能随便改!我就是想把那4个电容换了,太假

俩40A的快恢复二极管,也就是实际电流不超80A,4个电容原来是4X130,换的话也没多大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是6个,估计是套皮的,量了单个130的容量,改了纯铜变压器,470电容柜3个快恢复二极管100A一根焊条都 ...

请假IGBT 跟 MOS 的使用上有什么区别?我买了一台安德利的,应该是IGBT的,感觉电流调节不管用呢,买了一些小直径的焊条,1.8的 2.0的,用来焊薄壁管,按照说明调小电流也是一下烧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