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单帖240G颗粒,开不出,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08):
这个是设置问题吗?怎么改设置啊,

网友A:
3280开卡很玄乎,尤其是颗粒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80开卡很玄乎,尤其是颗粒方向

感觉3280没有玄学吧,3281才是玄学

网友:
再量产一次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isp问题,写入isp之后U盘并没有正常工作,卡在verify isp上面好久然后提示设备在未完成时移除
因为看不到你软件完整界面,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是因为插在3.0接口上,3.0接口上的设备有时会因为缓存没有被及时清空的原因,一直占据usb设备,不能被自动移除所以才会出这个错。量产最好放2.0接口,3.0接口毛病多
不过不知道和你的情况是不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跳线不对,你不是单贴么? 怎么CHB也有显示。

3281真的和你玄学,很多不能搞的3281都能搞。

网友:
3280真的很玄学,这个真不好判断

网友:
你用的红板还是绿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