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不小心,电钻撸多了。。。

楼主(2020-04-08):
大大小小电钻已经5个了。。。还有个大的没摆出来,是插交流电的。大电钻1个,电池手钻2个,自制吊磨1个,自制电磨1个,跟风撸的美耐特电磨1个。。。。
还有几个马达等我做电钻,一不小心撸多了。
坛友们帮我想想,还有啥钻的,剩下的马达看来不能再做电钻了。

网友:
电机上那个夹头那里买的?怎么保证同心度?

网友:
还好了,算是比较少得了

网友A:
可以改个电动窗帘 电动晒衣架 下面的继续出主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个电动窗帘 电动晒衣架 下面的继续出主意吧

接龙吧,可以改个电动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龙吧,可以改个电动自行车

好呀 可以改个手摇发电机 反向充电去  下面继续

网友:
这明明是一样一个,怎么就5个了?

网友:
多乎哉?不多也!

网友:
前面还有一大片坑等着呢,加油!

网友:
打蛋器,和面机
电动撸啊撸

网友:
你还没入坑呢,手里新老平台的得伟电钻最少20把。

网友:
装个航模的螺旋桨,改成一个直流风扇,楼下继续

网友:
建议左上的电机做跳蛋,千成别拿大的电机做。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
自己做手电钻一点意义没有,属于吃饱了撑的,做个小台钻还有点意义。

网友:
加一起也就200多,接着撸

网友:
那个DIY的电磨不错 手里正好有不用的电机 刚淘宝看了下有个17元的和你这个差不多,中间还应该需要一个连接杆吧

网友:
多乎哉不多也,不多也,不多也也

网友:
也不算多,还可以继续撸别的电动工具

网友:
楼主应该属于坛内拥有电钻较少的了,估计10把以上的坛友多的是。电机轴直连小夹头严格来说不能叫电钻(没有减速增扭机构,转速太高扭矩不够),充其量也就客串个小电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