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爱淘优惠购39元 VAVOFO康铭VF-TL003台灯 3个18650

楼主(2020-04-08):
正面照

18个灯珠  色温大概5500K  单色自然光

触控开关  长按调光  单击开关机

参数铭牌

后盖可拆卸  能放3个18650  续航逆天    原厂3节1500电池  我不关心这个电池好坏  手头上好多拆机18650随便换

内部就一块板加一个配重

采用TP4333充电芯片 带USB口  可以当充电宝  虽然用不上

去掉电池 亮度开到最大  大概2.6W功耗

最大充电电流  标称1A

最大输出电流0.9A左右

关灯效果实拍

网友:
其实重点在光源的好坏

网友A:
这种多电池并联的其实对玩家不友好,我们手上的电池很多新旧不一,直接并联在一起,很快就坏了

网友:
我觉得灯头处应该用铝合金散热好些,工字电感改成贴片,体积可以做更小点。

网友:
没拆灯板看看

楼主:
卡扣很紧,掰开一点,看到有铝基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电池并联的其实对玩家不友好,我们手上的电池很多新旧不一,直接并联在一起,很快就坏了 ...

厂家只装一节电池的时候,你们千方百计再加两块,说是能增加续航
厂家预装三节电池的时候,你们又说对玩家不友好,手里电池新旧不一
厂家:我太难了
不要忘记两点:
1、人家自带三节新电池
2、这3节报废的时候,你没有容量一致的三节电池,你装一节、两节也能用,这是并联
所以,你说的问题不存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厂家只装一节电池的时候,你们千方百计再加两块,说是能增加续航
厂家预装三节电池的时候,你们又说对玩 ...

既然是并联,那理论上来说,装1节也能用的,所以等这三节萎了后,只装一节,就不用担心容量不平衡了,机智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并联,那理论上来说,装1节也能用的,所以等这三节萎了后,只装一节,就不用担心容量不平衡了,机 ...

哈哈,别说装一节,就是不装电池,插电也能亮

网友:
并联只要电压差不多随便装的,对寿命不会有影响

网友:
现在对康铭的印象不好,前后几次买了三个康铭的灯,电池续航不是太好,前几天买了个耐杰的多功能充电器,测了下康铭的电池是在我所有的电池中最差的,容量只有300到400多毫安时的容量,内阻达到120多毫欧,都是报废的电池。电池都不如十块钱手电带的电池,很失望。二楼朋友说的很中肯,灯的好坏很大部分在光源的好坏,这厂家心里清楚了,需要专业检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只装一节电池的时候,你们千方百计再加两块,说是能增加续航
厂家预装三节电池的时候,你们又说对玩 ...

一般我都是转一节上去,没电了,直接换一个电池,另一个拿去充电

网友:
下单2个,一起53:lol:

网友:
康铭的灯具相对做工还不错。

网友D:
今天只要19块,另外这个什么牌子呀,康铭盛,不是康铭呀

网友:
楼上怼的对!内置1节的时候,你们千方百计改2节,3节。现在现成3节,随便你折腾,你们又作。

网友:
另外:新旧不一的电池,串联,会影响寿命。 并联也会影响寿命???另外这个灯的光源怎么样?这才是重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只要19块,另外这个什么牌子呀,康铭盛,不是康铭呀

查了下,厂家叫  康铭盛, 牌子的名字叫 康铭。所以,其实是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多电池并联的其实对玩家不友好,我们手上的电池很多新旧不一,直接并联在一起,很快就坏了 ...

开什么玩笑?我还嫌电池位少呢?最好给我铺满十个八个电池,残旧电池不怕没地方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