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电磁炉啥故障呢?(有眉目了)

楼主(2020-04-08):
这炉用了约3~5年,记得也是捡来的,当时很新。还是本地产,铜盘,按键的,用lm339老方案。约2年前检流丝发热烤板了,换了一根。喜欢这炉一开就是中档。不用多按几下才合用。
前天,开机煮几秒就停机,显示正常无代码,关机再开,又煮几秒。有时又正常煮好久,不定时又停机。烘了下板,用了半天,煮早餐,中午又不行,下午拆开补焊检流丝,无效果。明天计划电吹风试烘下,或换根检流丝。南方这几天潮,又靠近洗碗盆,面板膜有点渗水,但不至于引起短路。
测测电阻,0.1Ω,对比料板0.04Ω,看看就好。仅怀疑引起伪过流保护。
估计够呛,看来要用备胎了。万一无效果,坛友您有何建议么?先谢

网友:
你别走,等着我回去把衡水哥搬出来,给你修。

网友:
建议再把取样丝换回来

网友:
这么好的婊子,这表笔配不上啊。。。。。。。

网友:
检查有无虚焊的地方,那个功率调整的电位器检查下。

网友:
电位器,还有看下按健板上是不是有漏水

楼主:
谢。哦噢,今早又回魂一趟,煮了锅粥。

网友:
照片拍得也渣了点。
都看不清功率可调电阻在哪里。
这个故障,要重点检查它。

网友:
那个小的电位器测下,调整功率的

网友:
风扇工作正常吗?

网友:
以前拆了好些进口的检流的康铜丝,都不知道要用哪里

网友:
你这炉子配不上表。

网友:
我刚修了一个美的的  就是电位器的问题  直接给换成电阻了  这下再也不会出问题了

楼主:
哦。谢各位了。昨天在路测可调308Ω,标501,应是500Ω。不会是105,1M吧。后续再留意。中午又煮个节瓜,正常用。可能太阳出来了,它不敢装病了。

楼主:
有些眉目,风扇有时不转,也可能不定时不转。隔着底壳摸一下散热片位置。觉得热。拍一下,又转动了。估计这引起过热了,明天再拆了。今天勉强用了一天。这炉没故障码,无锅也仅声音提示。

楼主:
今天拆开风扇,调整一下。可能磁铁离线圈远了,或霍尔远了。原来转动也灵活。这次加点油。

网友A:
我就是想问一下,万用表也是捡的吗

网友:
同惠手持电桥不错,就是夹子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想问一下,万用表也是捡的吗

算是的。几元钱。改了3.7转9V充电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的。几元钱。改了3.7转9V充电式

麻烦拍一下3.7怎么转的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