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钻打墙孔 打穿时圆柱体会掉出来吗?

楼主(2020-04-08):
....往墙上开孔10cm和16cm,打穿时圆柱体会掉到楼下去吗? 怕砸坏了别人房子。

网友:
我猜会留在钻里

网友:
会留在钻里,会掉出来,掉不出来就铁锤敲几下就掉下来了。

网友:
打墙体时,不会掉下来的,但打地面可不保险了。墙体是立面所以不会掉下来。

网友:
我拒绝回答 因为我也想不明白会不会掉出来

网友:
最后一点不要去用力捅应该不会掉吧

网友:
不会,但是如果外面有瓷砖的话,末端尽量慢,不然如果刚好碰到一块空鼓瓷砖,就会捅下来,掉到楼下去

网友:
安全第一
快打穿的时候找个东西挡一下就行了

网友:
钻头是空心的圆筒,打穿后圆柱体会留在圆筒里,有兴趣的话,那个圆柱体拿出来还可以玩一阵。

网友:
实践出真理,找个墙试一下。

网友:
一般是不会掉出来的

网友:
看运气把,新钻头加水向下打的话有很大几率掉下去,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在卫生间打孔水泥芯掉下把别人的马桶砸烂了
打墙孔的话墙皮瓷砖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