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HDC6910 51求助-TTL

楼主(2020-04-08):
按主板上刷机按钮开机后
TTL如下:

Fastboot 3.3.0 (Feb 04 2013 - 15:10:44)

Fastboot:      Version 3.3.0
Build Date:    Feb  4 2013, 15:11:30
CPU:           Hi3716Mv300
Boot Media:    NAND
SDRAM Size:    512MB

Check nand flash controller v301.
Check nand flash controller v504. found
Special NAND id table Version 1.36
Nand ID: 0x92 0xF1 0x80 0x95 0x40 0x7F 0x7F 0x7F
Nand: EON NAND 128MiB 3,3V 8-bit
Nand(Hardware): Block:128KB Page:2KB OOB:64B ECC:1bit Chip:128MB*1

Check spi flash controller v300.
Check spi flash controller v350. found
Can't find a valid spi flash chip.
Can't find a valid spi flash chip.

eMMC: No eMMC device found!!!

Env Offset: 0x00100000
Env Length: 0x00002000

Hd_format index = 6
g_gfxMode: WBC Mode
HDMI input format is HI_UNF_ENC_FMT_1080i_50
--> HW_ResetHDMITX.
TMDS_CTL2 set to:0x2a
--> SW_ResetHDMITX.
einput:2, eoutput:2
siiSetVideoPath bVMode:0x0e
siiSetVideoPath setting video path abVideoPath:0x02,0x01,0x00,0xff
ConfigTXVideoMode in:0x02: out:0x01, RegVal:0x00
[TXVIDP.C](SetDeepColor): Set Deep Color VID_ACEN_ADDR bDeepColor:0
[TXVIDP.C](SetDeepColor): Set Deep Color AUDP_TXCTRL_ADDR:0x2f, data:0x00
[TXVIDP.C](SetDeepColor): Set Deep Color AUDP_TXCTRL_ADDR:0x4a, data:0x00
TMDS_CTL3 old walue:0xa9
SiI_DeepColor_24bit(normal)
TMDS_CTL3 new walue:0xa9
Start...
[TXVIDP.C](SiI_TMDS_setup): 1.0x tclk
siiSetVideoPath end
Active Format aspect ratio  set to 0x1000:Same as picture aspect ratio
The Content of the AVI version2 info frame is:
0x51,0xa8,0x00,0x1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6,0x00,0x00,0x08,
SendAVIInfoFrame
Set HDMI mode to 1.
JPG_Decode(): Line 740 : Hard dec
We use single Buffer to show logo
printf_playInfo,435: Do not include fastplay data
get_fastPlay_playMemInfo,1217:
can not find PlayParam
SysProcShow,32: CHIP_TYPE: Hi3716M(0x0)_v300
keyled fd650 open!
---------Yinhe Fastboot-V9.1.0.0.4--------------
before sync bootargs
u32ParamCrcOri = 0x2b71688e, u32ParamCrc = 0x2b71688e,
u32ParamBakCrcOri = 0x2b71688e, u32ParamBakCrc = 0x2b71688e,
CFG_ENV_SIZE = 0x2000
sync bootargs seccuss
after sync bootargs

=====================
strBootargs = mem=256M console=ttyAMA0,115200 root=/dev/romblock10 rootfstype=cramfs mmz=ddr,0,0x90000000,256M LogBufSize=0x80000 mtdparts=hinand:1m(boot),1m(bootargs),1m(bootargsbak),512k(stbinfo),512k(loaderdb),512k(loaderdbbak),6m(loader),6m(loaderbak),512k(baseparam),5m(kernel),24m(rootfs),32m(app),36m(data),1m(logo),3m(fastplay),10m(ui),-(others) extra_ref=10 extra_disp=0 bootdelay=0 quiet

=====================
Loader_Main->993, get bootarges mem=256M console=ttyAMA0,115200 root=/dev/romblock10 rootfstype=cramfs mmz=ddr,0,0x90000000,256M LogBufSize=0x80000 mtdparts=hinand:1m(boot),1m(bootargs),1m(bootargsbak),512k(stbinfo),512k(loaderdb),512k(loaderdbbak),6m(loader),6m(loaderbak),512k(baseparam),5m(kernel),24m(rootfs),32m(app),36m(data),1m(logo),3m(fastplay),10m(ui),-(others) extra_ref=10 extra_disp=0 bootdelay=0 quiet
+++++++before loader_check+++++
I2C_Init,390: hi_i2c init success.
read ota info from E2prom
Get upgrade tag info from e2 successfully.
==============   EEPROM INFO==================
basicinfo.stTagParaHead.u32MagicNumber =   0x4c4f4144
basicinfo.stTagPara.bTagManuForceUpgrd = 0x0

update type = 3
basicinfo.stTagPara.bTagNeedUpgrd = 0x0
basicinfo.stOtaInfo.u32CurSoftware = 0x8
basicinfo.stOtaInfo.stTunerPara.unConnPara.stCab.u32OtaFreq= 506000
basicinfo.stOtaInfo.stTunerPara.unConnPara.stCab.u32OtaModulation = 2
basicinfo.stOtaInfo.stTunerPara.unConnPara.stCab.u32OtaSymbRate = 6875
basicinfo.stOtaInfo.stTunerPara.unConnPara.stCab.u32OtaPid = 1b68
Press 'standy' or 'KEY_DOWN' more than 3 Seconds to force upgrade or timeout to normal upgrade/big kernel!
gpio_init,298: init hi_gpio success.
Sucess to write upgrade tag.
++++++++writeupgrdtag success
++++Loader_Check->918 start 'loader'.
read main loader partition.
read bak loader partition.
hdr1->ih_size = 0x57cc40, hdr2->ih_size = 0x57cc40
before check loader1...hdr1->data_len = 0x57cc40, sizeof(*hdr1) = 0x40
mainloader's CRC = 0x8ba95a94
end check mainloader...cc1 = 0x8ba95a94
before check bakloader...hdr2->data_len = 0x57cc40
bakloader's CRC = 0x8ba95a94
end check bakloader...cc2 = 0x8ba95a94
booting loader
++++++++after loader_check+++++++++++
The value that loader_Check returned is loader

=====================
strBootargs = mem=352M console=ttyAMA0,115200 root=/dev/romblock10 rootfstype=cramfs mmz=ddr,0,0x96000000,160M LogBufSize=0x80000 mtdparts=hinand:1m(boot),1m(bootargs),1m(bootargsbak),512k(stbinfo),512k(loaderdb),512k(loaderdbbak),6m(loader),6m(loaderbak),512k(baseparam),5m(kernel),24m(rootfs),32m(app),36m(data),1m(logo),3m(fastplay),10m(ui),-(others)

=====================
set loaderargs=mem=352M console=ttyAMA0,115200 root=/dev/romblock10 rootfstype=cramfs mmz=ddr,0,0x96000000,160M LogBufSize=0x80000 mtdparts=hinand:1m(boot),1m(bootargs),1m(bootargsbak),512k(stbinfo),512k(loaderdb),512k(loaderdbbak),6m(loader),6m(loaderbak),512k(baseparam),5m(kernel),24m(rootfs),32m(app),36m(data),1m(logo),3m(fastplay),10m(ui),-(others)
Loading 'loader' image.
'loader'->ih_size = 0x57cc40
Partation:loader  read size = 0x57d000
++++++++++++end load_main+++++++++++++++++
Press Ctrl+C to stop autoboot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8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5.7_hi3716x_loader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5753920 Bytes = 5.5 MiB
   Load Address: 80800000
   Entry Point:  808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5.7_hi3716x_loader (root@work) (gcc version 4.4.1 (Hisilicon_v200(gcc4.4-290+glibc-2.11+eabi+nptl)) ) #75 Mon Dec 8 15:35:04 CST 2014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0c53c7f
CPU: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non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godbox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Hi3716Mv300, Timer:100M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89408
Kernel command line: mem=352M console=ttyAMA0,115200 root=/dev/romblock10 rootfstype=cramfs mmz=ddr,0,0x96000000,160M LogBufSize=0x80000 mtdparts=hinand:1m(boot),1m(bootargs),1m(bootargsbak),512k(stbinfo),512k(loaderdb),512k(loaderdbbak),6m(loader),6m(loaderbak),512k(baseparam),5m(kernel),24m(rootfs),32m(app),36m(data),1m(logo),3m(fastplay),10m(ui),-(others)
PI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5, 131072 bytes)
Memory: 352MB = 352MB total
Memory: 345160k/345160k available, 15288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fc00000 - 0xffe00000   (   2 MB)
    vmalloc : 0xd6800000 - 0xfe000000   ( 632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d6000000   ( 352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952000   (9512 kB)
      .text : 0xc0952000 - 0xc0b7d000   (2220 kB)
      .data : 0xc0b90000 - 0xc0babc80   ( 112 kB)
SLUB: Genslabs=11,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RCU-based detection of stalled CPUs is disabled.
        Verbose stalled-CPUs detection is disabled.
NR_IRQS:128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205.86 BogoMIPS (lpj=6029312)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Serial: AMBA PL011 UART driver
uart:0: ttyAMA0 at MMIO 0x101fb000 (irq = 59) is a AMBA/PL011
console [ttyAMA0] enabled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5, 131072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6384 bind 16384)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L2cache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NTFS driver 2.1.29 [Flags: R/W].
msgmni has been set to 674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default)
brd: module loaded
Check Spi Flash Controller V300.
Check Spi Flash Controller V350. Found
Special NAND id table Version 1.36
Check Nand Flash Controller V301.
Check Nand Flash Controller V504. Found
Nand ID: 0x92 0xF1 0x80 0x95 0x40 0x7F 0x7F 0x7F
Nand: Unknown NAND 128MiB 3,3V 8-bit
Nand(Hardware): Block:128KB Page:2KB OOB:64B ECC:1bit Chip:128MB*1
17 cmdlinepar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hinand
Creating 17 MTD partitions on "hinand":
0x000000000000-0x000000100000 : "boot"
0x000000100000-0x000000200000 : "bootargs"
0x000000200000-0x000000300000 : "bootargsbak"
0x000000300000-0x000000380000 : "stbinfo"
0x000000380000-0x000000400000 : "loaderdb"
0x000000400000-0x000000480000 : "loaderdbbak"
0x000000480000-0x000000a80000 : "loader"
0x000000a80000-0x000001080000 : "loaderbak"
0x000001080000-0x000001100000 : "baseparam"
0x000001100000-0x000001600000 : "kernel"
0x000001600000-0x000002e00000 : "rootfs"
0x000002e00000-0x000004e00000 : "app"
0x000004e00000-0x000007200000 : "data"
0x000007200000-0x000007300000 : "logo"
0x000007300000-0x000007600000 : "fastplay"
0x000007600000-0x000008000000 : "ui"
0x000008000000-0x000008000000 : "others"
mtd: partition "others" is out of reach -- disabled
himii: probed
Up port phy at 0x01 is connect
PHY himii:00 not found
hieth:hieth_platdev_probe_port:602: connect to phy_device himii:00 failed!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hiusb-ehci hiusb-ehci.0: HIUSB EHCI
hiusb-ehci hiusb-e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hiusb-ehci hiusb-ehci.0: irq 96, io mem 0x60080000
hiusb-ehci hiusb-ehci.0: USB 0.0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hiusb-ohci hiusb-ohci.0: HIUSB OHCI
hiusb-ohci hiusb-o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hiusb-ohci hiusb-ohci.0: irq 97, io mem 0x60070000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2 ports detect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CCID: Activated CCID 2 (TCP-like)
CCID: Activated CCID 3 (TCP-Friendly Rate Control)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3
Freeing init memory: 9512K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  _  _   _  _ _ ___
            / /__/ \ |_/
           / __   /  -  _ ___
          / /  / /  / /
  _ _ _ _/ /  /  \_/  \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CS]: /etc/init.d/S00devs
mknod: /dev/ttyAMA0: File exists
mk!!! Module himedia: init ok
nod: /dev/ttyAMA1: File exists
mknod: /dev/ttyS000: File exists
[RCS]: /etc/init.d/S01udev
/etc/init.d/S01ude/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common/drv/mmz/mmz-userdev.c(769): <6>Hisilicon Media Memory Zone Manager stage 1
v: line 6: udevd/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common/drv/../../../msp_base/common/drv/mmz/media-mem.c(1270): <6>Hisilicon Media Memory Zone Manager state 0
: not found
/etc/init.d/S01udev: line 7: udevstart: not found
[RCS]: /etc/init.d/S80network
[RCS]: /etc/init.d/S90modules
/etc/init.d/S90modLoad hi_common.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0:57])
ules: line 3: can't open '/dev/null'
Load pre hi_gpio.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1:38])
Load hi_gpio.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1:39])
Load hi_gpioi2c.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1:40])
Load hi_i2c.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1:58])
Load tde.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2:19])
Load hi_mpi.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1:00])
Load hi_tuner.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1:40])
Load hi_ir.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1:55])
Load hi_e2prom.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1:59])
Load hi_keyled.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1:59])
Load jpeg6b.ko success.         (SDK_VERSION:[jpeg6bv1.0]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2:28])
success to create the proc graphics/jpeg !
Load png.ko success.            (SDK_VERSION:[Hi3716XV100R001C00SPC0A1] Build Time:[Nov 18 2014, 17:12:30])
ufsd: module license 'Commercial product' taints kernel.
Disabling lock debugging due to kernel taint
ufsd: driver (8.6, Jul 12 2012 17:45:35, LBD=OFF, delalloc, ioctl, bdi) loaded at bf1ab000
NTFS (with native replay) support included
optimized: speed
Build_for__Huawei_stb_2011-03-28_U86_r185589_b2

insmod: can't read 'usbnet.k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smod: can't read 'cdc_ether.k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smod: can't read 'rndis_host.k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mknod: /dev/console: File exists
mknod: /dev/ttyAMA0: File exists
mknod: /dev/ttyAMA1: File exists
mknod: /dev/ttyS00------------[ cut here ]------------
0: File exists
WARNING: at /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ecs/drv/ir/ir_s2/ir_drv.c:519 0xbf16ee3c()
You have disabled key hold event, which will cause some crazy key press action not recevied.!
For some protocol like nec full, press twice the same key very quickly will be recoginzed as a hold event.

BusyBox v1.Modules linked in:16.1 (2014-11-18 ufsd(P) 17:10:32 CST) b pnguilt-in shell (a jpgesh)
Enter 'help jpeg' for a list of  hi_wdgbuilt-in command hi_keyleds.

Wel hi_e2promcome to HiLinux. hi_ir
+++++++ hifbEEPROM_OPEN resu hi_tunerlt = 0
hi_mpi_mini tde hi_i2c hi_gpioi2c hi_gpio hi_dmac hi_common hi_mmz hi_media
Function entered at [<c095880c>] from [<c0966ad4>]
Function entered at [<c0966ad4>] from [<c0966b6c>]
Function entered at [<c0966b6c>] from [<bf16ee3c>]
Function entered at [<bf16ee3c>] from [<c09b4c04>]
Function entered at [<c09b4c04>] from [<c09b52b0>]
Function entered at [<c09b52b0>] from [<c09b532c>]
Function entered at [<c09b532c>] from [<c0952de0>]
---[ end trace ce5962776925dc8d ]---
+++++KEYLED_TYPEkey open!
= 4
/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component/hiflash/src/spi_raw.c(121): Can't find spi type mtd device at /dev/mtdx
ASSERT:[HI_LOADER_ReadSTBInfo 262]
sn:0742119915431289054

invalid mac indicator:255
ASSERT:[HI_LOADER_ReadSTBInfo 365]HW ver =00234B55

PAIRKEY invalid:343e77d8 00000000!
/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component/hiflash/src/spi_raw.c(121): Can't find spi type mtd device at /dev/mtdx
e2p info both ok!
+++++++++++++506000++++

============Loader Info:===========
Factory ID   = 7
MagicNumber   = 1280262468
UPG Type      = 3
ManuUpdate_Flag  = 1
.bTagNeedUpgrd   = 0
PID           = 7016
Freq          = 506000K
SymbRate      = 6875K
Qam           = 2(2-64Qam)
HwVer         = 0x234b55
CurSoftVer    = 0x8
NewSoftVer    = 0xffffffff
LoaderVer     = 0x0
u32DestroyFlag     = 0x0
u32FailedCnt     = 0x0
au8AppUse[0]     = 90

===================================
/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component/hiflash/src/spi_raw.c(121): Can't find spi type mtd device at /dev/mtdx

+++ DB_WriteUpDateFromE2PROM +++
+++++++++++++++++++
write ok!

HiGo Ver:3.0.0.1 a19
This version is building at Oct 24 2012 05:16:16

HiGo HD ADP Ver:3.0.0.1 a18
This version is building at Oct 24 2012 05:16:20
/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 HD display IntType(0), EncFmt(6), EnLcdFmt(18)
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component/hiflash/src/spi_raw.c(121): Can't find spi type mtd device at /dev/mtdx
/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component/hiflash/src/spi_raw.c(121): Can't find spi type mtd device at /dev/mtdx
++++++++++++++++readbaseparaminfo ok
++++++++++check_flag = 0x5a5a5a5a+++++++++++
[2264 ERROR-hdmi]:DRV_HDMI_ReadEvent[3568]:event:17
[2269 ERROR-ao]:HI_UNF_SND_SetSpdifPassThrough[448]:set AO SpdifPassThrough to 0 failed, ERR:0x80130041
[2269 ERROR-ao]:HI_UNF_SND_SetHdmiPassThrough[465]:set AO HdmiPassThrough to 0 failed, ERR:0x80130041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a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a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a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a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a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a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a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a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a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a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b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b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b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b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b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b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b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b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b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b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c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c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c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c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c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c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c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c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c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c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d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d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d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d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d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d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d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d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d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ount: No such device
mount: No such device
Can't open "/dev/sdd1"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umount: Invalid argument
/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component/hiflash/src/spi_raw.c(121): Can't find spi type mtd device at /dev/mtdx

+++ DB_WriteUpDateFromE2PROM +++
+++++++++++++++++++
write ok!

HiGo Ver:3.0.0.1 a19
This version is building at Oct 24 2012 05:16:16

HiGo HD ADP Ver:3.0.0.1 a18
This version is building at Oct 24 2012 05:16:20
/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component/hiflash/src/spi_raw.c(121): Can't find spi type mtd device at /dev/mtdx
/home/workfile/yyy/Hi3716mv300_sdkA1/Hi3716MV300_sdka1_for_loader/source/msp/component/hiflash/src/spi_raw.c(121): Can't find spi type mtd device at /dev/mtdx
++++++++++++++++readbaseparaminfo ok
++++++++++check_flag = 0x5a5a5a5a+++++++++++

到这里停止了 中间ctrl+c可以中止
但没有网上找到的装软件删除软件的命令
想删一系统桌面并安装当贝桌面,如果有第三方系统就更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看得我一头雾水

网友(2020-07-28):
俺也正在学习这款机器如何刷机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 关注一下 期待教程

网友:
海思3716 512M内存?这配置看电视不卡顿吗?
看错误提示,似乎是某个分区损坏,读不出文件了。
需要重新刷机,就是不知道这个盒子是否有固件。
这个型号好像有些小众,可能不容易找。

网友:
512M内存确实有些小了,启动很慢,以前我有很多,跟这个配置一样,512M+4G的,3716芯片,是移动的摩百盒
操作上慢些,但看电视还是很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