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懂就问之继续垃圾绿巨人电池充电

楼主(2020-04-08):
用垃圾万用表量了一系电池电压有12v,拆开电池看了下,用的电池上面啥玩意标志也没有,但是确认了T是充电负极,正极公用。
找到那个12v电源用那个同样的那个万用表一量空载电压才11v左右,问题来了,这个电源还能用来冲这个电池吗?

网友:
不能,紫薯补丁

网友A:
这不是力神的电池吗?好歹也是个牌子啊,你说的什么电源啊?充电不是有专用充电器吗?电池上面应该有个充电口,插上充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力神的电池吗?好歹也是个牌子啊,你说的什么电源啊?充电不是有专用充电器吗?电池上面应该有个充电 ...

一个12v1a的大概是路由器的电源。另外这个电池没有插口的,可能是年代久远了。

网友B:
一般直流电源就算电压够也不能拿来当充电器,这个电压不够当然更不行了。这类12伏电池的充电器仅几元钱一个,买来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直流电源就算电压够也不能拿来当充电器,这个电压不够当然更不行了。这类12伏电池的充电器仅几元钱一个 ...

看来要再破费一个充电器和改5.5/2.5的插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要再破费一个充电器和改5.5/2.5的插头了

电池没有插口,自己改麻烦,可以买充电座用,多不了几块钱,看好极性,对上就可直接买来用。

楼主:
谢谢你楼上几位,准备动手买个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