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想买个示波器,看指标糊涂了

楼主(2020-04-08):
公司用的是DS1054z,因为用来测量单片机外围设备,所以也足够用了,用起来也挺习惯。

现在想自己买一个在家里玩,干了很多年的通信,对安捷伦和泰克这两个牌子印象比较好,以前公司也多用这两种。
现在的问题是,想买100mhz +4通道,6k的安捷伦和泰克,安捷伦存储深度只有最多1M,泰克的好像还是以k计算的,而公司里2000多元的DS1054z反而是好几M,这个指标我觉得还算关键,为啥进口货的内存指标比国产的低了这么多?安捷伦4M存储深度的价格要好几万了。价格贵1-2倍我也认了,配置怎么差了这么多?

网友A:
加存储深度对成本影响远小于加带宽,尽量选泰克最好中档泰克

网友:
进口货主要是机子稳定,我的2467B现在都能用,国产的东西性价比比较高,功能比较多,长期稳定度可能一般吧

网友:
硬件示波器

低档硬件前端+强大的软件和系统

网友:
玩单片机,个人爱好使用,只要是个正规工厂的示波器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存储深度对成本影响远小于加带宽,尽量选泰克最好中档泰克

2.5k 会不会太少了,一般都是2M起

网友:
别看指标,看钱包。

网友:
泰克示波器,TBS2000系列、DPO/MSO系列都有M级存储容量
4通道100MHz的TBS2104和DPO2014B都是1万多
安捷伦的示波器,因为个人不大喜欢其操作,不大了解

虽然现在泰克入门示波器价格相对以前降了不少,但大存储容量示波器,价格跟国产示波器还是没法比
国产入门级示波器基本都标配上M级别的存储容量

个人用的话,要4通道100MHz大存储容量,还是国产性价比高
6K价格,泰克买二手也许可以买到,毕竟泰克示波器可靠性高

网友:
DS1054z用惯了就来这个呗,自己用还能和谐,就算更新设备出掉,也赔不了太多钱

网友B:
相对于提升模拟带宽和采样率的技术难度,搞大存储深度是相对最容易弄一个卖点出来的方式。而且存储深度这玩意我觉得够用就好,更重要的是采样、模拟带宽、波形捕获率这些。PS:普源性能参数上各种春秋笔法,能买进口尽量买进口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提升模拟带宽和采样率的技术难度,搞大存储深度是相对最容易弄一个卖点出来的方式。而且存储深度这玩 ...

够用要在多少?我觉得泰克的2.5k太少了,怎么也得1M吧?

网友:
我有一台tds2024c,成色新,开机次数少

网友:
DS1054Z可以软升级到100M带宽,业余用用基本够了

网友:
不是进口比国产指标差,而是进口性价比没有国产的高,就像手机里面的小米和苹果一样,进口买二手的性价比高,可以比全新国产性价比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