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zvs问题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楼主(2020-04-08):
在论坛里看大家都用感应加热修复t12我也跟着模仿了一个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空载电流好大   用的24v40安的电瓶充电器    空载电流15安左右  导致板子烧坏了   后来以为自己做的不行又在淘宝买了个成品   结果回来一顿操作之后一样  板子又烧坏了     后来自己改了改    感觉是线圈的问题   反复用铜线改了线圈   空载电流再3安左右     加热的时候能上到15安吧      感觉应该可以了    之后切了t12穿孔头和936的铜头准备试一下      先掰了一小块磷铜焊条放在螺丝上试了下不一会真的化了   之后用坛友的方法去焊接t12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会电流上不去了  就在6安左右  焊条也不化    之后把线圈改细了  就是图片上的    改来改去 之后空载电流再7安左右想着试一下  加热过程中电流上到10安左右 可是线圈热的厉害   板子上的螺丝都红了  板子也冒烟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心想能修复好烙铁就行了   可是上了一下磷铜焊条是化了  把打磨好t12放上以后  本来红彤彤的一下子就不红又等了一会红了之后拿出来了   用老虎钳碰了一下我去没融上掉了   结果一看 板子已经废了    之后就开始修板子  第二天弄了2米铜管 想用铜管试试   结果弄完铜管一上电  电流就是3安  根本用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铜管圈数少还是圈太细了     又弄了2米铜管都不敢弄了    先前的2米铜管都废了      想来想去还是来论坛请教一下大神们吧          还是就是用铜丝圈的感应加热线圈  用和t 12一样粗的螺丝放上磷铜焊条不一会就化了   怎么用t12的报废头子放上磷铜焊条  怎么就不化呢      螺丝放到感应线圈里不一会就红了  也是t12放里怎么好长时间才红呢     弄不明白了   大家给点意见  是线圈问题  还是电源问题

楼主:
用铜管上电是30安  根本用不了

网友A:
空载电流大是因为线圈和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内阻大消耗了
尽可能的降低回路电阻,接头处增加接触面积或者铺上焊锡以降低接触电阻
线圈的匝数和线径也有讲究,匝数决定电感量和频率,线径影响内阻。一般比板子上那两个电感用的线粗3-5倍就好
感觉你的铜管匝数不够,然后又粗了点。如果没有稍细一点的铜管,可以试试多根铜线绞成一根粗的来做
想办法整好接头,降低接触电阻。另外注意电路的设计功率与电源要匹配

网友B:
高频感应加热靠的是高频率变化的电磁场使导体自身产化涡流电流而发热,如果导体能导磁的话,会增强这种涡流效应使发热效果更好。所以放入感应线圈中的烙铁头最好是被镀镍或铁合金的头子,这样感应的发热效果才好。或者可以用细铁丝把纯铜烙铁头缠绕一层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流大是因为线圈和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内阻大消耗了
尽可能的降低回路电阻,接头处增加接触面积或者铺 ...

哦哦明白了   回头我再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感应加热靠的是高频率变化的电磁场使导体自身产化涡流电流而发热,如果导体能导磁的话,会增强这种涡流 ...

受教了    有时间再好好弄弄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感应加热靠的是高频率变化的电磁场使导体自身产化涡流电流而发热,如果导体能导磁的话,会增强这种涡流 ...

我非常赞同。。。。。

网友C:
的确,原先试过,有几个T12,捅进去死活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原先试过,有几个T12,捅进去死活不热

T12的外壳好像是白刚的   没有磁性  加上我做的那个感应加热频率好像不够高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885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感应加热靠的是高频率变化的电磁场使导体自身产化涡流电流而发热,如果导体能导磁的话,会增强这种涡流 ...

对的,单纯的t12头子不好加热,缠上几圈细铁丝后效果就会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