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轮电动车 新旧电瓶混用

楼主(2020-04-08):
我二轮电动车上有4个买不久(大约3个月)的12v电瓶,车子报废了,我把电瓶取下来了。

另一部二轮电动车是60V的,要用5个电瓶。

请教各位:能否买一个同样品牌的电瓶、与原来的4个一起装车使用?

网友:
可以的,新买的电瓶尽量和那五个电瓶容量一致就行,充放电 骑行几次后跟踪下各个电瓶的电压,相差不超过0.5伏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按楼上说的做

网友:
全部充好电后测电压一样了再放在一起用

网友(2020-08-19):
12v20安   容量新点的都可以用

网友(2024-09-29):
几个月的电瓶还是很新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