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拿电动车轱辘去 废品站 换了几个垃圾。。。。没要钱

楼主(2020-04-08):
净搞没用的,今天清理仓库,丢了3个超级大纸箱子,还有一个电动车电机和前轮丢给大妈换东西吧

交换物

第一次,换回来两个东西。

先看看灯板

欧普的

拆开未见明显烧灯,插电测试正常使用

丝印

芯片有三防胶,看不见字

电感。。。不知道是不是隔离驱动,估计都是非隔离了

输出电容

输入电容,都是.....好像是艾华

准备出去阳台,刚开灯。。。。好家伙,阳台灯坏了。刚捡个灯,家里就坏个灯。。。换上。都还没捂热

看看这个饼是什么

官网。。。。原来是个音箱的无线充电器

饼,类肤材质老化黏糊糊

胶垫没有螺丝

撬。。。哎不对!上面是扭开的

扭开

扭的扣,不是卡扣

拆开

电池

板子有点东西

还是叠加双层板子

背面就是线圈

然后第二轮,为了找音箱底座对应的音箱,没找到音箱,找到破电脑拆了3个东西。。。。电脑是昂达h61m+i3-2100+4g,没有硬盘。。。。血亏

两个时代淘汰产物

这个还有用,115x的散热器,正好缺

毛茸茸的很可爱

打开

大概3mm的毛,这个冬天不太冷。

网友:
   请告诉地区,那边电脑配件都到这级别了吗?i3 4G 都能随便拆了?

网友:
明显换亏了,一个论坛多少钱?I3 和4G几钱?还带电机

网友:
电机看起应该是无刷的吧,有问题了么,换回来的东西还可以,I3 4G 虽然老了点,但是办公应该没多大问题

网友:
H6主板,还有内存 还有u
起码值200块

网友:
垃圾换垃圾这个做法不错,最有意思的是:双方都觉得自己赚了…

网友:
垃圾并非垃圾。

网友:
楼主还贪污了个主板,是不是换大保健去了

网友:
看来对垃圾有感情了,竟然开始交换垃圾

网友A:
不错啊,H61做学习机办公机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H61做学习机办公机都是可以的

主板确实可以,就是那个i3-2100没啥用了。加上ddr3都慢慢淘汰了

网友:
没硬盘不亏, 主板没拆回来是真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板确实可以,就是那个i3-2100没啥用了。加上ddr3都慢慢淘汰了

求转让,翔升H61+赛扬1620还在用呢

网友:
还毛茸茸的可爱呢,没火克坏u就不错了。

网友:
货换货,两值过。只不懂行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转让,翔升H61+赛扬1620还在用呢

做钥匙扣了

网友B:
欧普这灯,造型好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普这灯,造型好奇葩!

后面有磁铁,估计是改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