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开卡问题求助

楼主(2020-04-08):
貌似PS3111开卡的人好像不多的样子
遇到一个为,问题,大家探讨帮助一下

群联的故障看不懂啊,那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这个是Flash的读取信息,镁光的B17A颗粒

网友A:
你这个盘几个颗粒?一个颗粒,单CE?

如果不是,说明你的颗粒坏了,或虚焊了

网友B:
固件不匹配  参考这个图

网友:
进磁盘管理器看下,说不定能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不匹配  参考这个图

不是固件不匹配,同样的固件,同样的颗粒,我已经开过别的颗粒了,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盘几个颗粒?一个颗粒,单CE?

如果不是,说明你的颗粒坏了,或虚焊了 ...

看Flash读取信息啊
就一个CE信息,必然只有一个颗粒啊

楼主:
放弃了,应该是这个颗粒不行了,我装到SM2258XT上也开不出来,应该是坏块过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Flash读取信息啊
就一个CE信息,必然只有一个颗粒啊

如果是单颗粒单CE,说明固件丢了。这个是SBFMBB.x固件,目前没有放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单颗粒单CE,说明固件丢了。这个是SBFMBB.x固件,目前没有放出来的

B17A的颗粒用SBFMB1.X的固件就OK

楼主:
原本是四个颗粒,我一个一个测试的,发现有一个颗粒有问题
现在用两个颗粒开了一个120G的用,性能还不错感觉,比SM2258XT那种前期打鸡血的综合性能好,自我感觉

网友(2020-05-27):
能不能请教下楼主是不是刷固件就可以了,这样拆下来再焊上还能刷好?那如果换成其它颗粒能不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