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ROSE 拆解』拆修卡扣断了的保险杠支架。

楼主(2020-04-08):
周末的时候去逛超市,地下停车场居然满了。。。想想还是算了,人多咱就不去凑热闹了。路边找个小超市算了。
正逛着呢,突然手机响了,陌生来电。。。
接起来一个男的就说撞到我车了。。。呃。。。
出门一看,一个电动车,撞到我车左前保险杠上了。
骑车的是个5,60岁的老大爷,一个劲的和我道歉。
看看车,前杠左前角几条黑红的道子,红的是电动车的漆,黑的估计是电动车轮胎蹭的。
大爷一边赔不是,一边问我要多少钱能修好。
我说算了,不用赔钱了,没啥事儿。撞完了你没跑,还给我打电话,这就够了。
回到车库用抛光蜡擦了几下,黑色,红色的道子都掉了,不过还是有几条黑的露底了。补漆笔凑合涂下吧。。。
杠角这里向外裂开了点。

一巴掌拍回去,完事!

结果前晚突然发现拍回去的位置又弹出来了。。。
呃。。。好吧,肯定是前杠的支架坏了。
拆了看看吧。
轮弧内衬板扣开个缝,里面有个螺丝。

拆掉螺丝,拆掉中网,往外拉这个角,保险杠的这边就开了。
然后用工具拆掉这边的保险杠支架。
仔细看了下,这位置掉了一个卡扣。

正常的卡扣应该是这样的。

卡扣很小,看上去不太好弄啊!
想想办法。。。
车库角落里翻出一块塑料来,这玩意是整箱包装的贴膜里用来支撑中间纸筒的,HDPE材质。
图上画圈的位置正好可以用来做卡扣。

先切下来一块。

热风枪加热,然后压平。

修理好外形。

然后焊到原来断了卡扣的位置。

光靠塑料溶接肯定不结实,看看里面的位置正好可以再焊个支撑。

支撑焊好以后,在侧面打两个小洞,把细钢丝剪两段溶进去,这样就结实多了。

修复好以后装车,化骨绵掌一拍,严实合缝!
复原以后用手按压杠角也没再弹出来,开了两天还是严实合缝!搞定!

网友A:
天呐 钣金师傅的活你也抢?!

网友:
好心的姑娘有好报
这世道这么老实的电动车大爷也不好找
刚好俩人碰一起了

网友:
好心的姑娘有好报

网友:
难得现在还能碰到这么实诚的人,都很善良

网友:
心灵手巧系列

网友:
豪爽大义的MM,赞

网友B:
这个铁丝是怎么融进去塑料里面的

网友C:
塑料件是不用太在意,我的护杠也有很多刮伤漆面的也没有处理,不过这个卡扣结构是一个问题,很容易爆。mm的好手艺!我想知道塑料焊接是拿高温喷枪做的?还是烙铁?

网友:
感谢老大爷让rose大姐有素材发帖子,还顺便演了一套化骨绵掌

网友:
赞美一下,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件是不用太在意,我的护杠也有很多刮伤漆面的也没有处理,不过这个卡扣结构是一个问题,很容易爆。mm的 ...

我也想知道,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呐 钣金师傅的活你也抢?!

钣金师傅也不修这玩意啊,坏了直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铁丝是怎么融进去塑料里面的

先钻个比钢丝细的孔,然后用烙铁加热钢丝推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件是不用太在意,我的护杠也有很多刮伤漆面的也没有处理,不过这个卡扣结构是一个问题,很容易爆。mm的 ...

热风枪用最细的风嘴,低风速吹。焊好以后用烙铁补焊毛边。

网友:
好心的姑娘

网友:
好手艺呀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厉害!

网友:
很难得  动手能力这么好!

网友:
雪MM总是这么心灵手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