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这种情况是锁死吗

楼主(2020-04-08):
联想笔记本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这种情况是保护板锁死吗,还是电池坏?,在保护板不断电的情况下换电芯能使用吗…………

网友:
电池坏,充电灯会闪。
这个,建议看下联想电源程序的电池维护页面。这个页面可以设置低于百分之多少充电,高于百分之多少停充。

网友A:
电源管理软件里面可以设置的,低于百分之多少开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软件里面可以设置的,低于百分之多少开始充电

没用,怎样设置都没反应

网友:
可以试试放完电关机充,我的惠普老本也是这样,

网友(2024-09-08):
电源适配器的检测针连线断也不充电的。看看有没有检测到适配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