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49元包邮的亚特冲击电钻

楼主(2020-04-08):
49元包邮品牌亚特

全塑料外壳

拆开 电机挺小的 不知怎么图片传上来就反了

碳刷 导线挺细的

开关 带调速 正反转

这应该就是发出锤击的部件 有润滑油

带个小水平

散热 塑料的

电机真的挺小的空出一块 这张拍虚了可以看到线圈有绝缘漆都流到机壳上了
带锤击比一般平钻打墙好打些 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还是不能干太重的活
一般家用挺好的了

网友:
既然拆开了就顺手把电源线换掉吧

网友:
锭子钢片不错

网友A:
两轴承的同心度差点,价格在哪,做工很一般。

网友:
这个必须承认,一分价钱一分货,走遍天下永远正确的道理,

网友B:
好歹是前后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轴承的同心度差点,价格在哪,做工很一般。

三轴承吧,冲击部分那固定块里面应该还有颗轴承才对,输出主轴前端不配个轴承说不过去

网友C:
手电钻吧!不能叫冲击钻

网友:
谢谢分享!

家里偶尔打二洞不会亏,叫人上门单打个洞50元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歹是前后轴承了

可能你对轴承有什么误解。轴承,不仅仅只是滚珠的。

网友:
这种凸台式冲击力量小,打普通砖墙小孔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电钻吧!不能叫冲击钻

这是正儿八经的冲击钻啊,齿盘原理,大小品牌都有的。你指的应该是电锤吧?那是另一种电动工具。

网友:
不知线圈是铜线还是铝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正儿八经的冲击钻啊,齿盘原理,大小品牌都有的。你指的应该是电锤吧?那是另一种电动工具。 ...

打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冲击钻了!我买过两把丢了!转速快的时候齿盘根本来不及下到凹位完全就是平钻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冲击钻了!我买过两把丢了!转速快的时候齿盘根本来不及下到凹位完全就是平钻功能 ...

这东西不叫冲击钻你又能叫它什么呢?
我那把已经用了20多年了,几次搬家厨房、卫生间各种挂件(还有现在客厅的275W吸顶灯等)都是用它打的眼啊。当然这货效率肯定不如电锤了,装修工、安装工肯定不用这东西,但掌握技巧一般偶尔家用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