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最近老是自动断电

楼主(2020-04-09):
电脑两个硬盘,最近系统盘(固态盘)坏了,换了一个,换的时候看里边灰不少,用压缩空气吹干净了。可是重做系统后出现了一玩游戏,大约在5~15分钟左右就自动断电,再启动就没反应,必须把电源插头拔下来,再插上才能再启动。我玩的游戏是坦克世界。现在把所有供电插头都重新插拔了,用驱动人生检测各部位温度一直都在50度以下。百度搜索说是电源,或者是cpu,显卡散热不好导致的,可是在坏系统盘前,没有这个毛病啊,能帮忙分析以下吗?主板技嘉970a-ds3p,CPU:amd6300 ,显卡七彩虹N gt740,硬盘,一个威刚sp580,一个st1000,电源是超级战舰v7 450w

网友:
看看散热风扇是不是有问题,一般开机一段时间关机,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你使用5-15分钟后关机 你烤机烤一下 手摸散热器试试  一般50-70度 手快速搭下可以感觉到

网友:
多半是电源不行了。

楼主:
综合了大家意见和网上建议,我昨天把电脑整个拆了,CPU,显卡的芯片重涂散热硅脂,各个风扇都添加了润滑油,内存和显卡金手指都用橡皮檫了一遍,电源拆开了,把里边全部清理了一遍,到现在没出问题。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主要是没有时间一个一个的排除。还有就是把所有的供电插头全部插拔了一遍。

网友(2021-05-23):
一般是电源问题,带载下降,换一个好点国产电源,长城、鑫谷、航嘉电源

网友:
在bios里看看风扇的转速是不是太低了。08年配的一台AMD电脑主机用了2,3年就出现和楼主相似的问题,看视频看着看着就关机,要等会才能开起来。就是风扇转速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