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doraBox ZTE 中兴 E8822 第三方 固件 Breed Web 恢复控制台

楼主(2020-04-09):
没伤主板刷第三方固件 没取芯片下来写的 使用TB买的USB转TTL 没焊锡扶着刷很累啊!

网友A:
一般来说,我没备份原机固件,不敢乱刷!你手艺和胆子不错的嘛!

网友B:
我还不会刷TTL,只会按免拆机的教程路由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我没备份原机固件,不敢乱刷!你手艺和胆子不错的嘛!

实在不敢 你可以tb买个烧录夹 直接读取 就是原厂编程器数据  有烧录夹怎么弄都不怕 可以用编程器夹着芯片写进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不会刷TTL,只会按免拆机的教程路由刷……

买个烧录夹 十几快 用处很多 我电脑的BIOS都是烧录夹刷的BIOS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固件吗

网友(2020-05-28):
可以分享教程吗

网友:
请问用的什么第三方固件

网友:
还在使用中吗?效果怎样了

网友(2025-04-15):
老机器了,固件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