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充电器充电问题

楼主(2020-04-09):
前几天去摩托车拆解场,看到2块日立电动工具的14.4v,3AH锂电池和充电器,本想收回来电池改装进镍氢电池的无线吸尘器,老板说电动扳手也坏了,30块钱一起给我了,回家拆开发现是铁屑太多卡住转子,清理干净,恢复正常工作。就全部清洗干净,物尽其用,不拆解了,但充电时遇到一个问题:电池插上充电器,充电器识别几秒钟后继电器吸合,风扇工作,开始充电,最大充电功率能超过60w,然后慢慢降为40w,20w,但充到电池端14.2v以后就断开,显示充满了,功率降为待机2w,拔下电池测量电压14v左右,再插上,判断几秒后又会充电几秒钟,电池电压达到14.2v立即停充,这是识别电路出问题了?两块电池拆里面是8个三星INR18650,1500mah,2并4串,保护板全部被黑胶封死的,看做工应该是原装电池,插上充电器都是一样的情况,充电器能识别电池,但感觉像是把锂电池识别成10串镍氢电池了,所以到了14.2v就停机。百度了一下,有关这种电动工具的多电压多类型充电器资料很少。坛里藏龙卧虎,有没有兄弟能指点一二。充电器看着挺不错的,要是能修好,就完美了。修不好就只能掏空内脏,装块恒流恒压模块进去,这么好的充电器这样操作有点可惜。电池触点实测电阻:负极-LS:8.78kΩ,负极-T:0.55kΩ,LS-T:9.33kΩ,负极-LE:0.55kΩ,其他触点之间没有电阻。

网友A:
另外接个电源把电池直接充到超过15V,再用这个充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接个电源把电池直接充到超过15V,再用这个充就可以吧

好思路,我有恒压恒流电源,来试试看,谢谢回复!

楼主:
16.8v,1A,充电中

网友(2020-07-16):
感激不尽,老大辛苦了!!

网友:
这一堆30块超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