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eathkit IM-2215 琴键式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0-04-09):
拆看做工用料很不错
有fluke的感觉

外观

前壳里面的标签字是凹的,像是钢印的

下面是电路板,胶印处掉了个小纸条
写着电压1.209v,忘了拍了

再来张清晰的

家当排阻,还有好几个1%的精密电阻

叫啥二极管来着

掀起你的盖头来,屏幕是排线加胶条

电容个头一个赛一个

微调电阻上写着墨西哥

看看心脏,那标1%的是电容吧

8069基准

液晶缺一画,不能测量研究中

网友:
败多几个回来,把按键拆了,可以折腾成一台钢琴。

网友:
够古老,1979年设计

网友:
有个差不多结构的老电容表

网友:
仿葫芦壳的吧,但是做工还是没法比,虽然有精排

网友:
那个时候还是指针的多

网友:
我父亲小时候琴键式都没怎么见到,很多是指针万用表,现在虽然数显,但是旋钮款很多。

网友:
这一排琴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