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配电柜验收不合格,拆

楼主(2020-04-09):
还没使用,先拆下

楼主:
老是反过来,无语了

网友A:
这。。。
要是能验收合格才有鬼了吧!

网友:
三相4线,外加地线。其余不懂,哪不行?怎么短接打火了?那距离太近?

网友:
这安装电工水平太差

网友:
只有一端接线的带开关分合器的接线方向反了?
其输入接线端子应接在总开关的输出点?

网友:
只看见打火了

网友:
这安装工艺,不出问题才怪。貌似下面的配线也有点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要是能验收合格才有鬼了吧!

能说上几点吗?

网友:
楼主安装个合格的 我们学习下

网友:
63A的开关,进线那么粗,用那么大的线耳吗?
感觉不是开关用小了就是放线的太有钱了

网友:
哪里不合格,可否详细说一下???

网友:
母线接成这样也是醉了,施工队没带脑子施工啊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  我只看出来灰尘很大 需要水洗一下

网友:
进线的铜鼻子太粗了,所以按上去靠得很近,不打火才怪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谢谢分享。这可以给媳妇打多少个戒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是反过来,无语了

上线太近了。 爬电了吧

网友:
一般进线都是从下面进的,上进线不能很好的防雨。进线铜鼻选择不当,距离那么近不打火才怪,也没有装隔弧板。零地排排布也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