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这种情况是不是该换了

楼主(2020-04-09):
虽然早上起动很正常,但是已经用8年了,还能用多长时间。

这个是富液的,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卖的了。
各位大佬有推荐的么?

网友:
8年了,这个样子,去电瓶店换了吧。

网友:
8年够本了,该换了

网友:
用电解液比重表测一下每个格子里的电解液比重是否达标1:2.8,如不达标的要调一致,缺水要补齐,使用10年应该可以的,我的车电瓶已用了10年,电瓶要经常保养寿命就会延长。

网友:
换就换品牌的  别买那些乱七八糟的

网友:
刚看到用了8年了,佩服,再往下看,竟然看到有用10年的,真是高人,我车的电瓶,4-5年就换了

网友:
车要经常开,电瓶寿命应该在10年左右。

网友:
换的电瓶你会发现远远不如原车耐用

网友:
我的电瓶也是GS加水的,八年整 但是没有电解液析出的现象

网友:
现在环保形势下电瓶铅处理发生变化不会像老货一样耐用了

网友:
按年份算的话也差不多了,如果还能坚持的话再撑段时间,毕竟现在换个电瓶是分分钟的事情,到处都有货的

网友:
8年了寿命已经到了

网友:
上个电瓶用了8年,直到某个冬天打不着火了

网友:
我的本田飞度,17年车,原车汤浅电瓶用了两年就完犊子了,有时候一打方向就回弹,4S说是电瓶的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2020-05-10):
我的GS,今年过年回老家在高速服务区,气温0°左右,打不着火好,只好换了,差不多6年。在广东这边应该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