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主要家庭用柠螺丝(家具等),不常用,有线足够,免得浪费电池,对声音在意,期望无刷电机。

楼主(2020-04-09):
求推荐。主要家庭用柠螺丝(家具等),不常用,有线足够,免得浪费电池,对声音在意,期望无刷电机。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20-4-10 22:11):
经大家指点,聚焦了需求,有线,拧螺丝,有速度调节(或扭矩调节),无刷有刷无所谓了。

补充内容 (2020-4-10 22:13):
目前符合要求的好像只有东成手电钻电动螺丝刀WJZ300-10K,135元。

网友:
海鲜他很香,29元

网友A:
拧螺丝需要低速性能良好,脱扣力矩线性。有线的能满足你的基本上没有。锂电的需要有感无刷才能满足你,不过有感无刷价格是最贵的。12v平台和18v平台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
一把19的锂电钻,足矣,不够就来两把

网友:
楼上正解,不常用,足够

网友:
不常用买个最便宜的19的龙韵就够用,常用的话就买个好点的

网友:
拧螺丝不适合用有线,
无线的,楼上说的19-20的垃圾钻,对于不常用(半年或一年一次的)基本上是一次消耗品,到你下次用的时候电池就废了,当然就算是常用也是差不多时间也就用废了。建议平常留意一下那些平时100多的钻,等特价时入一个就是,如果不钻孔如博世的go、大有5612、skil 5612、威克士wx240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拧螺丝用单数好,打孔用单数和双数都可以

网友:
不常用还是手动的更好!

网友:
其实无刷声音并不小 转速高 破风声音很大 有刷好电机声音也能悦耳

网友:
其实,有刷的声音也不大。

网友:
无刷声音一般是比有刷大的,转速高切风声是非常狂暴的

网友:
不怎么用就别买电动的,偶尔用的时候先上手动,不够再问人借就行。

网友:
要想无声音,就是无声电钻 (无声

网友:
你不说价格,别人怎么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拧螺丝需要低速性能良好,脱扣力矩线性。有线的能满足你的基本上没有。锂电的需要有感无刷才能满足你,不过 ...

东成有款带扭力调节的插电电钻

网友:
带线的 还要是无刷 这也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成有款带扭力调节的插电电钻

非常感谢!扭力调节,正是我想要的,我去查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