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尚弟可调电源0-30V 0-5A 电源板子焊接和外部连接

楼主(2020-04-09):
小尚弟可调电源0-30V 0-5A 电源板子焊接和外部连接图示:
  老论坛发不了,补充图片到新论坛:

    老论坛贴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7718

网友A:
小尚弟出新版了?话说小尚弟有淘宝吗?话说小尚弟到底是谁?
下面图不就是老版小尚弟可调电源板吗

网友:
套件怎么卖的?TB?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尚弟出新版了?话说小尚弟有淘宝吗?话说小尚弟到底是谁?
下面图不就是老版小尚弟可调电源板吗

小尚弟就是画这个电路和最初卖这个套件的人。 你的板子就是他的原版单面版。
  是,我改成了双面板:

网友B:
整流桥也要散热,最大电流下差不多10W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尚弟就是画这个电路和最初卖这个套件的人。 你的板子就是他的原版单面版。
  是,我改成了双面板:
    ...

板子好找整理一下,看着真的很凌乱

网友D:
请教楼主,有60V10A的控制板没。废品站掏了一个安泰信的TPR6010S的电源,想修复利用。

网友E:
小尚弟这名字听着感觉像潮汕地区那边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也要散热,最大电流下差不多10W了

是,可以连线出来,拧到散热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好找整理一下,看着真的很凌乱

是,没有你那块324控制的板子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有60V10A的控制板没。废品站掏了一个安泰信的TPR6010S的电源,想修复利用。 ...

暂时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尚弟这名字听着感觉像潮汕地区那边叫法

老家有可能是那边的吧,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有60V10A的控制板没。废品站掏了一个安泰信的TPR6010S的电源,想修复利用。 ...

60V10A不是什么问题吧,只需要改改三极管电容的耐压,已经继电器切换临界点,发热大点而已罢了

网友:
喜欢单面板,方便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V10A不是什么问题吧,只需要改改三极管电容的耐压,已经继电器切换临界点,发热大点而已罢了 ...

谢谢你的解答,有问题再说。

网友F:
这个给电池充电有分段充电功能吗?  我手里到有双12v的环牛 最终输出电压估计25V吧  想做个30V 电流10A内的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给电池充电有分段充电功能吗?  我手里到有双12v的环牛 最终输出电压估计25V吧  想做个30V 电流10A内的 ...

最原始的模拟线性可调电源,没有单片机智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给电池充电有分段充电功能吗?  我手里到有双12v的环牛 最终输出电压估计25V吧  想做个30V 电流10A内的 ...

理论上给铅酸电池充电时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老式的工频充电器就是变压器整流滤波直接给铅酸电池充电的,只是这种电源给铅酸电池充电自身功耗非常大,不建议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