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懂台达驱动器的吗?ale19报警。

楼主(2020-04-09):
一台分割机,asd-a台达驱动器不能工作。报警19:485通讯异常。
台达驱动器485接口连接操作屏,加电开机正常,操作屏发驱动器启动信号,驱动器报警19.

和好的驱动器参数对比,发现p3通讯部分参数只有p3-06不同,好驱动器参数是FF,故障驱动器参数是0,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
修改p3-06为FF后,关机再开机参数又变回0.

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请赐教。

网友A:
不急的话我帮你找找,我们单位用台达和松下还有雷赛。

网友A:
和好的驱动器参数对比,发现p3通讯部分参数只有p3-06不同,好驱动器参数是FF,故障驱动器参数是0,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
修改p3-06为FF后,关机再开机参数又变回0.------设置好,退出后,关机,不要立即开机,等10秒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好的驱动器参数对比,发现p3通讯部分参数只有p3-06不同,好驱动器参数是FF,故障驱动器参数是0,不知是否 ...

我又查了说明书,p3-06项本身是断电不记忆的。可不知为什么好机是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急的话我帮你找找,我们单位用台达和松下还有雷赛。

好的,我换了一块主板,强电板没换,设置后故障依旧。强电板不应该影响的呀!

网友(2024-10-11):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换了一块主板,强电板没换,设置后故障依旧。强电板不应该影响的呀! ...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