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三星2600mah;论坛福利18650锂电池平头完美改铜尖头。。。

楼主(2020-04-09):
三灯电筒收拾出来一个,准备好电池和充电器,给亲友拿去。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
直接点上一坨焊锡不省事吗?

网友:
表示没看懂,不像焊上去的

网友:
小电磨很好用

网友:
直接点上焊锡不省事吗?

网友:
好方法,下次试试

网友:
这个底下不是泄压阀么?按扁以后不会影响阀门打开么?再爆炸了。

网友:
一块磁铁解君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上一坨焊锡不省事吗?

楼主的做法是最正道的,接触电阻小

网友:
废紫铜烙铁头导线等,切一段下来应该也可以,紫铜螺母等。

网友:
4元的两节电池充电宝。。。。

网友:
太麻烦,找一个圆形磁铁吸上去就行。

网友:
居然也有这种小电磨,电刻笔

网友:
不错不错,贼六,好,加个铜头,。

网友:
怎么焊接?没看明白铜圈和电池怎么连接

网友:
是用大热熔头高温快速锡焊上去的?

我一般都是直接焊一大坨焊锡做正极头了……

网友:
铜丝不涂锡防锈?

网友:
用红铜丝比、焊锡强,焊锡易氧化,还是紫铜丝好,不锈,导电好。

网友:
很好的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