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百盒CM201-2-CH长虹代工MV300/MV300H芯片-蓝牙语音版免拆机破解固件

楼主(2020-04-09):
魔百盒CM201-2-CH长虹代工MV300/MV300H芯片-蓝牙语音版免拆机破解固件
创作不易,免费的评分刷一波,奥利给~~~

固件特色:
1、不带ROOT权限,修改dns,三网通用;
2、调出原厂固件屏蔽的wifi,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无开机广告,无系统更新,不在被强制升级;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30%以上,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内置当贝市场;去除应用安装限制,实现自由安装第三方软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7、接入电视直播,可看地方任意频道;

刷机教程:
CM201-2的EMMC和NAND闪存机顶盒子刷机教程;
复制固件文件夹里的文件 到U盘根目录下;
将U盘插入盒子,打开设置,记下盒子ip,盒子ip必须于电脑ip处于同一网段;
进入盒子设置界面;
按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再按四下 确定,弹出隐藏设置页面,选择adb服务,永久打开adb;

用adb工具,输入:
adb connect ip(ip是自己显示的数字)
adb shell 进入shell

显示带#号窗口
root@Hi3798MV300:/ #

显示Hi3798MV300,则是Hi3798MV300
显示Hi3798MV300H,则是Hi3798MV300H

判断闪存类型
输入getprop ro.product.ch.flash

显示emmc,则是emmc

显示mftl,则是nand
显示nand,则是nand

1.nand闪存机顶盒,分别输入如下命令:

cd mnt/sda/sda*
dd if=recovery_MV300.img of=/dev/block/recovery
dd if=emmc of=/dev/block/misc
reboot

机顶盒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卡刷对应zip格式固件包即可。
盒子刷机进度条,走完后拿掉U盘

2.EMMC闪存机顶盒刷机,分别输入如下命令:

cd /mnt/sda/sda*
dd if=recovery_MV300.img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recovery
dd if=emmc of=/dev/block/platform/soc/by-name/misc
reboot

机顶盒自动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卡刷对应zip格式固件包即可。
盒子刷机进度条,走完后拿掉U盘;

固件下载地址:
提取码:45ro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包的设置是原生安卓的设置吗,
你有安卓原生设置的包吗 ?

网友:
谢谢分享,准备也破解我的先

网友A:
收一个魔百盒CM201-2最好刷好机的,自己刷不来

网友:
只有我看见了奥利给吗?

网友:
我也看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一个魔百盒CM201-2最好刷好机的,自己刷不来

是这型号的

网友:
怎么知道是长虹的还是易事通的?

网友B(2020-07-15):
按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再按四下 确定,无法进入弹出隐藏设置页面,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20-09-18):
引用 网友B:
按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再按四下 确定,无法进入弹出隐藏设置页面,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

我也是无法进去,你后来破解了吗?

网友:
这个方法己经被封堵,失效了,要另想办法打开adb.
否则一切都是浮云!

网友:
我也想买个好的盒子,求大家推荐推荐

网友(2021-02-24):
你好,我的盒子是Hi3798MV300,按EMMC闪存机顶盒刷机方法刷机,重启后一直卡在‘正在启动…’摇控器按键失效,帮忙看看,急,在线等。

以下型号确认查询结果:
D:\5.8\ui5.8>adb connect 192.168.100.44connected to 192.168.100.44:5555D:\5.8\ui5.8>adb shellroot@Hi3798MV300:/ # getprop ro.product.ch.flashgetprop ro.product.ch.flash
emmc
root@Hi3798MV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