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HUB用充电头供电的疑问,现在充电头的两个数据脚都有啥通信、协议...

楼主(2020-04-09):
关于HUB用充电头供电的疑问,现在充电头的两个数据脚都有啥通信、协议啥的,用充电头供电,会影响数据传输吗?

网友A:
不影响,主要取决于你的HUB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主要取决于你的HUB的性能

谢谢坛友答疑解惑

网友B:
一般HUB的电源线都过不了大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HUB的电源线都过不了大电流吧

是过不了大电流,而且我还是用手机otg,供电能力更加若,所以我想外接供电,用充电头和数据线供电又怕充电头协议干扰D+D-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过不了大电流,而且我还是用手机otg,供电能力更加若,所以我想外接供电,用充电头和数据线供电又怕充 ...

有些HUB带数据线和单独的供电

网友:
有协议的,就是5v2a的有的都是短接d正d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