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硬盘要挂的节骤吗?

楼主(2020-04-09):
画板软件用的不太对劲。想删除了重装,结果。。。。

网友:
软件看一下硬盘的smart信息,,,或者扫描一下磁盘。

网友:
先检查一下磁盘错误

网友A:
怀疑硬盘要挂第一时间是看SMART 然后是DOS虾用MHDD扫一遍

PS:楼主这个AD是哪个版本?我还在用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硬盘要挂第一时间是看SMART 然后是DOS虾用MHDD扫一遍

PS:楼主这个AD是哪个版本?我还在用14 ...

汗(⊙﹏⊙)b。。。我用的是9.03的。。用了好多年了,不想换。

网友B:
硬盘哒哒的发声响是个什么情况,特别是运行软件时目前还能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哒哒的发声响是个什么情况,特别是运行软件时目前还能正常用

上电时有一段吱嗒吱嗒吱嗒 吱嗒吱嗒吱嗒 咔嚓 重复几次的话是敲盘了  代表磁头或固件可能有问题 如果伴随读数据是有丝丝拉拉或者滋啦滋啦的摩擦声以及很快速的一串一串的哒哒声 则代表磁头已经在轻微磨到盘片了  如果是挠玻璃的那种噪音还夹杂着喀嚓声 则属于盘片已经被磁头划出沟了

网友C:
你这固态还是机械?软件执行的时候,剩余多少分钟,是按照所需操作文件个数推断的,和文件大小无关,这几不是人工智能。和实际会有偏差,建议还是等等再说。如果是机械的,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赶紧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固态还是机械?软件执行的时候,剩余多少分钟,是按照所需操作文件个数推断的,和文件大小无关,这几不 ...

前面赞同,最后一句不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固态还是机械?软件执行的时候,剩余多少分钟,是按照所需操作文件个数推断的,和文件大小无关,这几不 ...

最后一句话,我表示呵呵呵呵。。。。笑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固态还是机械?软件执行的时候,剩余多少分钟,是按照所需操作文件个数推断的,和文件大小无关,这几不 ...

固态盘。是将要挂了,前天检查过了,早上刚换了一块。
文件不多,就一个AD9.03,能有多少?2G不到。文件再误差也不可能是那个天文数字,一个月的时间啊。而且卡住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