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双路电褥子开关 外壳标注有保护 实际没有保护电路

楼主(2020-04-09):
标注有保护

拆开 内部为开关加二极管

楼主:
这是外壳上的标注 这个实际上没有保护电路的

网友A:
海参炒饭不一定有海参,也许人家这个注册上标就叫“全线路保护安全”牌电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参炒饭不一定有海参,也许人家这个注册上标就叫“全线路保护安全”牌电褥子。。 ...

所以说老婆饼里面肯定没老婆的了

网友:
看样子还是有保护的,大电流下劣质铜片熔掉塑料切断电源,就当心理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