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做AP 如何保证最小的性能损失?

楼主(2020-04-09):
需要在一个20台电脑的局域网里做一个无线网络 ,线从一个主交换机上拉出来一条接到路由器上,有2种方式 一个是固定ip 关闭dhcp 然后插LAN口   一种是 开始dhcp ,插WAN口  ,我想问下这两种方式  那种对性能影响小?

网友A:
第二种,只负责数据转发,没有dhcp和nat转换带来的性能损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只负责数据转发,没有dhcp和nat转换带来的性能损耗

你意思是说 固定IP地址 和主交换在一个网段内 ,关闭dhcp ,只负责无线对吧

网友:
和主交换在一个网段内 ,关闭dhcp ,只负责无线
当然是这种了  大家在一个网段  网络内共享啥的也方便

网友:
接WAN口的话,数据包要拆分再打包,存储转发,延时大

网友:
插lan口做无线ap用

网友:
纯AP的话  关闭dhcp 然后插LAN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说 固定IP地址 和主交换在一个网段内 ,关闭dhcp ,只负责无线对吧  ...

是,一个网段的固定ip还是可以管理的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内网ip地址够用,第一种方案好,第二种方案二级路由器可能会成为瓶颈,如果主路由带不动,第二种方案可能可以降低主路由几个百分点的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