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BOSECD变压器烧了,该换多少V的什么样的

楼主(2020-04-09):
刚刚在别的论坛里买了一个110VBOSECD机,到货后就打算接110V电,可是收到后拆开发现变压器是烧过的,修过的,商家不给退货,只给退了50元钱,让我重新买个变压器,可是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希望数码之家的高手帮着看一下,我需要买什么样的变压器,谢谢了。下面是变压器图和接着的那个板子。

网友A:
220V输入,输出双9V,单11V,绕组独立。

楼主:
对了变压器最直接改成220V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输入,输出双9V,单11V,绕组独立。

正解,按照板上的接口提示的话,换算过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5线,一组gnd/14V  一组+12/-12/gnd,这是整流后输出电压,独立的,没有共地
至于变压器的输出电压,稍微降低点 ,一组10v 和双9V 应该差不了
看后级的电路需不需要精准的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神,我刚刚把那个修过的变压器接上了,但发现它可以工作,应该是变压器里的保险烧了,然后有人给接上了,现在又出问题了,这个机器可以加电,但不能讲碟,开机后一直显示CHANGER,在那闪,就是不读碟。有哪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