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这是SF2281主控的CE跳线问题吗?

楼主(2020-04-09):
找到一块ADATA的板子,主控是SF2281,从板子的焊接痕迹看,这板子原来是贴了8个颗粒的,但是不知道具体颗粒型号,从网上找到资料看,原来比较大可能是贴了8颗Intel的2CE颗粒,现在手头有8颗东芝的4CE颗粒,于是从U19开始贴,每贴一片就上开卡工具检测flash,从U19-U22这4贴都能正常检测到共16CE,但贴到U23的时候就只能检测到2CE了,一开始以为颗粒贴的不好,重植再贴了N次都是如此,怀疑主控虚焊,把主控吹下来重植结果还是一样,最后又换了一颗SF2281上去也是一样,难道这是CE跳线的问题?但是这板子也没有资料,大神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出跳线位置吗?另外这板子的土狗跳线是R68。
i

楼主:
研究了一整晚,终于搞定,图中橙色框的电阻去掉,绿色框的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就是公版,参考老站的黑鸟bga定义就行了。。千年之恋大佬或者华坤大佬帖子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公版,参考老站的黑鸟bga定义就行了。。千年之恋大佬或者华坤大佬帖子都有 ...

额。我翻了整个板块的帖子也没有找到 b

网友:
威刚这个板子的贴法有好几种   1是先贴背面直接8贴  2 是正面左边4贴 反面左边4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