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硬盘维修,非数据恢复,维修坏道盘或电路板损坏

楼主(2020-04-09):
淘宝交易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11891debCI3i2f&id=547551968867

非数据恢复

    维修不是恢复数据,所有的数据都将不存在!!!不是盘修好了,数据就保留下来,绝对不存在这种可能!!!
数据恢复也不是几十块钱的事!!!

待修盘一般是坏道盘,不认盘,无敲盘,无异响,

如果敲盘或者异响,就没有维修价值,也不可能修的好

或电路板损坏(一般是通电电机不转),电路板更换的板费用另算

维修价格:

台式机3.5寸硬盘

1T   : 50.00
2T   : 80.00
3T   : 120.00
4T   : 150.00

笔记本2.5寸硬盘
500G : 60.00
1T   : 80.00

有些盘需要降容才能修好,如果修到降容,按照原容量维修价格计算,低于500G按照500G算,修不好不收费,降容是非常耗时间的,经常跑完才知道有磁头缺陷过高,,砍掉后还要重头再来,如果3,4T的经常要2周或者更久

修好标准为VCR测试无坏道

注意:

         客户邮寄的来回费用由客户承担
    维修不是恢复数据,所有的数据都将不存在!!!

补充内容 (2020-5-9 15:03):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7551968867

网友A:
我这个硬盘要怎么修?重新分区,把那个色块所在位置单独分区,然后不格式化,不存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硬盘要怎么修?重新分区,把那个色块所在位置单独分区,然后不格式化,不存储数据?? ...

那两个色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第二项数目有点多,要调整下适配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两个色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第二项数目有点多,要调整下适配才行

能否再指点一下怎么适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再指点一下怎么适配吗?

如果西数要跑46(500以下的)或者sf,希捷要有工具,免费的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西数要跑46(500以下的)或者sf,希捷要有工具,免费的肯定不行

太专业了,确实不懂,这样将就用吧,很多年前的160G的老笔记本硬盘了,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B:
有个3T的希捷硬盘,目前状态是通电后转3秒就不转了。硬盘主板换过都一样的这样,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3T的希捷硬盘,目前状态是通电后转3秒就不转了。硬盘主板换过都一样的这样,能修? ...

不换板,如果原板通电后转3秒就不转,肯定是磁头组件损坏根本没得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换板,如果原板通电后转3秒就不转,肯定是磁头组件损坏根本没得修

好的!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个人感觉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