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aoc电视换灯条

楼主(2020-04-09):
aoc电视背光是开机闪一下后保护,拆开看灯珠坏了一半,更换LED灯里的灯珠上机烧灯珠,电视是高亮灯珠和普通灯珠混用烧普通灯珠,无奈,tb买灯条更换

网友:
将电流调至300mA以下,用1W的灯珠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这是低成本机的版本,省掉了散光版,重量减轻了近一半,背光用大功率LED,功耗高,热量大,LED很容易被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低成本机的版本,省掉了散光版,重量减轻了近一半,背光用大功率LED,功耗高,热量大,LED很容易被烧毁 ...

成本是省了,厚度增加了,屏幕悬空,碰到容易碎吧

网友:
我家那台AOC的电视也是灯条坏了,请人过来维修花了200大洋